OLED屏点亮总结

楼主(2022-02-14):
       OLED屏无背光,显示对比度高、厚度薄、视角广、反应速度快。使用的人也越来越多。但恰恰就是无背光,让初学者往往束手无措。无法分辨OLED屏什么状态,怎么处理。\由于工作需要,最近接触了一些OLED屏,也无助了很长时间。网上讲的很多实例和我的单片机引脚不匹配,也没有人去总结一下,到底怎样去选择和
使用。在此,把我的心得总结一下,也希望可以帮到一些初学者。

       选择哪一种OLED屏,最好要先了解一下使用环境。
       OLED屏有多种驱动芯片,往往驱动程序不能混用。可能编写程序人员不同,导致同一厂家提供的驱动风格也不同。我就碰到同一厂家不同芯片的OLED屏,驱动程序不同,连编写的函数都不一样。你能想象,在你千辛万苦编写玩程序。突然发现,另一个屏幕不支持,软件需要重新设计那种沮丧心情吗。
      还有更令人沮丧的。你好不容易编写完了屏幕程序。发现你的另一款产品的单片机,没有程序所需的引脚。改了引脚以后,黑屏。特别是OLED屏的这种无动于衷,让人崩溃。
       说了这么多,就是想告诉你硬件种类很多,使用环境也比较多样。你如果找不到一条路,OLED会气死你。下来,言归正传。
      使用前,你要了解一下你的单片机状况和引脚使用情况,因为不同的单片机引脚有差异,或者那几个脚你恰恰不能用。然后根据芯片类型选择对应的驱动程序。
      以0.96吋OLED屏和STM32F103C8T6为例。
      1.OLED屏的驱动程序,你最好找STM32F103C8系列,不要套用STM32F103RC系列。因为两个硬件差异太大,单片机的库文件是不同的,使用它的适配程序,几乎百分百黑屏,你也很难调通,不如找相近的。选取原则:单片机RAM容量相同
      2.OLED驱动芯片尽量一致,你写的库,字体,图片很方便移植,甚至不同尺寸的屏幕都可以直接使用,并且不失真。因为它们的分辨率相同。
     3.选库文件时,多找几个厂家的驱动看一看。找一个结构清晰,严谨的,作为你的标准库。后面开发时,你会事半功倍。

网友A:
STM32F103C8 和 STM32F103RC差异很大?

网友B:
有参考作用。一般12864的OLED屏芯片就是2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103C8 和 STM32F103RC差异很大?

STM32F103RC的容量是STM32F103C8的四倍。加载的启动文件不同。STM32F103RC加载startup_stm32f10x_hd.s,STM32F103C8加载startup_stm32f10x_md.s。这里的差异不一定影响别的功能。但OLED屏就可能通不过。我就遇到过。当然可以去调整解决,我只是觉得时间没必要花在这里,可以使用成熟方案。

网友C:
购买时还需要看清楚引脚数和使用的通讯协议,我购买的是7针0.96OLED,默认使用 SPI 通信,如果需要使用 IIC 通信,只需要用烙铁改动一个下拉电阻为上拉电阻就行,但是如果购买4针的IIC模块,就只能使用IIC通信了

网友D:
大家注意,STM32的I2C硬件有坑  出问题排不掉,就要考虑用软件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