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通信网络

楼主(2022-02-15):
请问大佬 能否通过单片机 并入网络交换机用户端口和用户pc之间 实现单片机周期性ping测 并通过ping测结果进行交换机电源控制动作啊?

网友A:
可以,只是用简单的单片机不运行OS,软件设计较难。

网友B:
搞个完整IP的网络模块,不算太困难

网友C:
你是想检测 某个设备掉线了, 就重启网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是用简单的单片机不运行OS,软件设计较难。

我就是有点找不到思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想检测 某个设备掉线了, 就重启网络吗?

二层交换机端口容易死机 跑代维去一趟太远 远程重启模块需要4g卡 点比较多 按下成本这块不提 对保密性要求也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个完整IP的网络模块,不算太困难

有思路吗? 个人水平不足 感觉自己能力有限

网友D:
W5500以太网芯片,SPI驱动,不知道你是单片机去PING还是其他设备PING单片机,这款芯片还是挺好用的,只要SPI就可以了,对单片机要求降低了很多,如果直接用带PHY的单片机的话,还得移植lwip或者其他的网络协议,会占用大量的内存和存储空间,并且不好移植,但是移植好了之后,使用起来比W5500好使。各有优缺。

网友D:
引用 楼主:
二层交换机端口容易死机 跑代维去一趟太远 远程重启模块需要4g卡 点比较多 按下成本这块不提 对保密性要 ...

交换机死机多半是下面设备有问题,你这方法不一定管用,

网友A:
对头,W系列芯片有串口(SPI)和并口的,根据需要选择,内集成了TCP/IP协议,有现成的驱动,使用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