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寻卡的时候怎么返回值一直在不停的变化

楼主(2022-02-15):
while(1)
{
   // Display_two();
   status=PcdRequest(0X26,CT);            //  寻卡程序   0x52也试过了返回值总是在不停的变换
   if(status==MI_OK)
   {
       “此程序显示寻卡成功”
    }
  else
{
     "此程序显示寻卡失败”
}
}
1.现在的问题就是我把卡片贴上去的时候这个返回值会不停的循环变化。
2.我本来想达到的效果是卡片贴上去的时候status=MI_OK.  当卡片移走的时候status!=MI_OK.现在就是我把卡拿走的时候我的读卡器还一直认为status=MI_OK.
请教下各位!帮小弟指导下~~~~万分感谢!!!

网友A:
status=PcdRequest(0X26,&CT);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atus=PcdRequest(0X26,&CT);

试试

多谢!多谢了!
好像还是不行!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卡片移走的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了!
好像还是不行!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去判断卡片移走的状态!

我记得这个如果你只想知道是否有卡,读状态就可以了啊,其他的按状态机去读,基本上都可以读出来的。而且你不要一直寻卡,有个时间间隔才行。

网友C:
不需要一直寻卡

楼主:
使用了0X26   这个命令 但是要配合 PcdHalt(); 休眠语句才是一次寻卡。等待卡片离开后再进入时再寻卡!而我现在就是不想让卡进入休眠状态,因为后续还要往卡里面充钱,减钱。操作完后还要读取里面的金额数据。还要交替显示卡号也余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这个如果你只想知道是否有卡,读状态就可以了啊,其他的按状态机去读,基本上都可以读出来的。而且 ...

读得status  会交替变化!不知道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