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马桶恒温电路

楼主(2022-02-15):
现在物联网技术的发展,我们知道马桶不单纯只是一个纯陶瓷的产品,现在的智能马桶增加了比如37度恒温电路、水路水量控制电路、污染等级报警灯电路。

37摄氏度恒温电路,哪个坛友有的?分享下

网友A:
电路很简单,分压电阻+热电偶就搞定,难点在软件的控制误差,滞后,平滑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路很简单,分压电阻+热电偶就搞定,难点在软件的控制误差,滞后,平滑度

不同的人对温度的敏感是不一样的,感觉并不需要多高精度与实时。
重点在广告的吹嘘上

网友C:
马桶的恒温电路实际上不需要精确!完全可以利用电热丝本身的电阻作为传感器来实现温度信号的采集

网友D:
最简单的就是个滞回比较器电路,超过37.5度关机,低于36.5度开机。

网友E:
恒温高端点就加pid呗,嘿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恒温高端点就加pid呗,嘿嘿嘿

用PID当然是可以的  关键是成本摆在那  感觉用暖手宝的方案是可行的

网友F:
马桶的恒温电路实际上不需要太精确

网友G:
马桶也要恒温,一屁股坐下去,不能太凉!!!

网友H:
可以不用PID 高于多少温度停止 低于多少温度启动 加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