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c++,应该怎么来学习?

楼主(2022-02-15):
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中国研究生目前好像都在被放养诶(就我接触的IT行业来说)

很多东西只会一个理论基础,实践的项目较少,因此,很多马上要毕业的同学很苦恼就业问题

那么对于怎么学习C语言来说,我总结了四个阶段

1.首先阅读和理解现有的程序,一般是教材资料的程序,每个程序都必须亲手打一遍。在输入代码的同时,一定要了解每一个语句的意义和运算符号的意义。

2.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学习后(一般2-4节课),开始根据给定的源代码进行简单的修改,这个阶段可以实现一点点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能将相关的语法掌握的更加熟练。

3.模仿阶段:当我们可以进行简单修改代码后,可以尝试模仿现有程序的代码,编写自己的代码,比如,我们学会了求解梯形面积的程序后,我们可以编写求解三角形的面积。

4. 独立阅读代码阶段:在编写程序之前,阅读现有的程序,可以提高程序的理解能力,学会其他人编写程序的思想,也可以是同学的程序,找出同学程序的错误或不同写法,都是很好的学习编程的方式。

5.独立分析问题阶段:这个阶段和第4阶段同时进行,独立分析问题就是将现实的问题运用计算思维去解决,即通过问题分解、模块划分、算法设计和代码编写,最后调试程序。

当然肯定有人会说 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我之前学习的时候,就是先b站上自学,然后觉得好像可以吃这一碗饭(自夸一下嘿嘿)

就去找了个靠谱的培训机构,因为我自制力不强,没办法,只有投钱了

我当时买了嵌入式的课程,里面就有C语言的,

就是下面这种

书籍推荐也很多,理论加实践最有效

最常见的就是谭浩强的↓(第五版)

网友A:
1、先入门,学懂语法,一定的数据结构、程序逻辑

2、应用学习,小项目。

3、高阶,看C++名著,如《C++ Primer》、《Effective C++》、《Exceptional C++》、《Inside the C++ Object Model》。

网友B:
所谓杀猪杀尾巴各有各干法,成事是目标过程是哈哈
但想抄近路,得有相应的资质,否则还是按部就班地效率高。
比如,看了《哈佛女孩某某某》的励志书,不会个个都照样上哈佛;
同样,那个写书的家庭再有个孩子或者你给个孩子,很难照样去哈佛。
教学之法,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寓教于乐、教学相长,无他

网友C:
我是配着钱能的书学的,配上在线编辑器,当时学的热火朝天,哈哈哈哈哈哈,大四时候学的,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所谓杀猪杀尾巴各有各干法,成事是目标过程是哈哈
但想抄近路,得有相应的资质,否则还是按部就班地效率高 ...

总结很到位,学习无非就是将不会的东西学到手,变成会的东西,至于中间的过程并不是都一样的,各有各的学法,就比如老师上课教的同样的东西,但是学生所吸收到的信息确是不一样的。有这世间问怎么学,不如主动去学习一下,没准就上手了呢。

网友E:
边用边学,我的知识基本都是这么学会的。等全学会了再用真没有这个耐性。

网友F:
各种语言语法是最基础的,只有学会各种语法,才能继续深入探索,如果只追求满足自己日常的需求,这就满足了

网友G:
哔哩哔哩找个入门视频吧

网友H:
真的学习的话还是买好教材,对着教材先把例程写好,抓好每一个重点,和正常学习一样,先从临摹开始,再到自己理解,不会的还是多问,遇到难点也不是自己一个人解决,而是找人一起讨论,会有很多新的发现。

网友I:
先看书哈,看完实践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