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Proteus仿真+数据传送

楼主:
在单片机Proteus仿真中检测到采集到的数据,能否上传到PC端呢?我想着做一个上位机,但是如果不做出实物,仅仅通过仿真能实现吗?
(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我查到的很少,不知道能不能行,帮帮忙吧!!

网友A(2022-02-15):
先安装虚拟串口VSPD

建立一个虚拟串口通道

在Proteus内选择COMPIN

接上单片机的TxD和Rxd脚如图

双击ComPin,设定如下

上位机或串口助手的设定和上图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B:
是USB-TLL传输吗

网友C:
懒人不写上位机代码,那就用Proteus仪表中自带的虚拟终端吧

网友D:
Proteus仿真作为下位机,然后做个上位机。上位机与下位机通过虚拟串口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