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智能马桶或者暖手宝等产品的加热电路和37度恒温电路?求分享下

楼主(2022-02-16):
谁有智能马桶或者暖手宝等产品的加热电路和37度恒温电路?分享下(或者一物换一物 ),谢谢

网友A:
直接用机械温度开关,或者用比较器和热敏电阻搭建

网友B:
这种电路不是很难搞,对结果要求也不高,自己搞就可以了。也是单片机较简单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不是很难搞,对结果要求也不高,自己搞就可以了。也是单片机较简单的应用。

我想用现成的  都不用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