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电源输出电流不够,可以两个并联或者共地吗?

楼主(2022-02-16):
电源模块是24V 转正负5V,一个电源模块,只能带一个负载,两个负载之间需要通信。

网友A:
通信, 不一定要共地, 还可以用光偶。

网友B:
可以直接共地。

网友C:
你这种情形不要输出电源并联,不要图中的共地线(可利用图中通讯线共地),这样设备更安全,通讯更可靠。
注意一点接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