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1单片机AD连续采样10次,每次都差很多,关闭后第二次连续采样10次正常,为什么?

楼主(2022-02-16):
STM8L151 AD连续采样10次,每次都差很多,关闭后第二次连续采样10次正常,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楼主能不能说详细一些呢。

网友B:
是不是转换之前需要进行校准复位并重新校准?看你的数据,是转换几次之后,后面的数据就趋稳了,
应该是ADC电路中的电容工作稳定了?
还有读取ADC数据寄存器的值后,就自动清除转换完成的标志位了,你的ADC_ClearFlag是多余的吧。

楼主:
开机开始运行程序,第一次读取AD,连续转换10次,AD值跳动很大,后续循环读取AD值就正常了

网友C:
滤波:去除一个最高值和一个最低值,余下的求平均值,你做了吗?

网友D:
切换采集通道后需要延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机开始运行程序,第一次读取AD,连续转换10次,AD值跳动很大,后续循环读取AD值就正常了

和你的被采样电路可能也有关系,你看你采到的数据是逐渐变小然后稳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你的被采样电路可能也有关系,你看你采到的数据是逐渐变小然后稳定的。

是的,但是采样电路实际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状态没有变化,AD采样第一次不准可以理解,但是第一次连续采样10次都不准,就感觉有点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但是采样电路实际一直处于工作状态,状态没有变化,AD采样第一次不准可以理解,但是第一次连续采样 ...

应该不是不准,而是你的电路电气特性是这样的,类似开关刚按下去会有一个尖峰脉冲。采样10次时间很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