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复位为啥总是每分钟比设置的延迟5s

楼主(2022-02-16):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count 50000
#define TimerH0_M1 (65536-count)/256
#define TimerL0_M1 (65536-count)%256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MD_IDLE    0               //空闲模式
#define CMD_READ    1               //IAP字节读命令
#define CMD_PROGRAM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define CMD_ERASE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define ENABLE_IAP  0x82            //if SYSCLK<20MHz
#define IAP_ADDRESS 0x0000

//void DelayB(BYTE n);
//void IapIdle();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uint t=0,i=0,d=0,temp,sec=0,min=0,h=0;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j;
        for(i=0;i<n;i++)
                for(j=0;j<121;j++);
}

//****************************************************
//发送函数
//****************************************************
void send(unsigned int m)
{
  ES=0;           //关串口中断
  SBUF=m;
  while(!TI);
  TI=0;
  ES=1;           //开串口中断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init()
{
        EA  =0;             //总中断关
        TMOD=0x21;         //定时/计数工作模式
        AUXR=0x14;
        AUXR|=0x01;                //STC15W204S使用定时器2做波特率发生器
        T2H =0xfe;                //波特率9600 N 8 1
        T2L =0xe0;                //65536-(晶振/32/波特率)
        SCON=0x50;         //串行口控制寄存器,8位可变波特率
        PCON=0x00;         //波特率选择寄存器,不加倍
        TR1 =1;             //定时器1开
        TR0 =1;             //定时器0开
        ET0 =1;             //定时器0中断开
        EA  =1;             //总中断开
        ES  =1;             //串口中断开
        RI  =0;             //清除串口接收标志位
        TI  =0;             //清除串口发送标志位
        sec=0;                 //秒
        min=0;                 //        分
        h=0;                 //        时
}

///*----------------------------
//关闭IAP
//----------------------------*/
//void IapIdle()
//{
//    IAP_CONTR = 0;                  //关闭IAP功能
//    IAP_CMD = 0;                    //清除命令寄存器
//    IAP_TRIG = 0;                   //清除触发寄存器
//    IAP_ADDRH = 0x80;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    IAP_ADDRL = 0;
//}

///*----------------------------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    BYTE dat;                       //数据缓冲区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    IAP_CMD = 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    dat = IAP_DATA;                 //读ISP/IAP/EEPROM数据
//    IapIdle();                      //关闭IAP功能

//    return dat;                     //返回
//}

///*----------------------------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
//void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 dat)
//{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    IAP_CMD = 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    IAP_DATA = dat;                 //写ISP/IAP/EEPROM数据
//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    IapIdle();
//}

///*----------------------------
//扇区擦除
//----------------------------*/
//void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    IAP_CONTR = ENABLE_IAP;         //使能IAP
//    IAP_CMD = 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    IAP_ADDRL = addr;               //设置IAP低地址
//    IAP_ADDRH = addr >> 8;          //设置IAP高地址
//    IAP_TRIG = 0x5a;                //写触发命令(0x5a)
//    IAP_TRIG = 0xa5;                //写触发命令(0xa5)
//    _nop_();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    IapIdle();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           //单片机初始化
WDT_CONTR=0x36;        //启动看门狗,清零看门狗,设置其为128分频,4.5511s溢出
Delay(100);
//sec=IapReadByte(IAP_ADDRESS);
//min=IapReadByte(0x0200);
send(0xDD);
while(1)
        {
/***************************测试数据记忆用********************************/
//                        send(IapReadByte(IAP_ADDRESS));
//                        Delay(10);
//                        send(IapReadByte(0x0200));
/*************************************************************************/
                Delay(2000);
                Delay(2000);
                Delay(2000);
                Delay(2000);
                Delay(2000);
                Delay(2000);
                Delay(2000);
                WDT_CONTR=0x36;        //启动看门狗,清零看门狗,设置其为128分频,4.5511s溢出
        }
}

//****************************************************
//串口1中断函数
//****************************************************
void Uart1(void)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ES=0;
        if(RI==1)
                temp=SBUF;
                send(temp);
        if(temp==0xCC)
                {
//                IapEraseSector(0x0000);    //扇区擦除
//                IapEraseSector(0x0200);    //扇区擦除
                Delay(100);
//                IapProgramByte(0x0000, 0);        //写数据
//                IapProgramByte(0x0200, 0);        //写数据
                }
        RI=0;
        ES=1;
}

//****************************************************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
        TH0  =TimerH0_M1;
        TL0  =TimerL0_M1;
        t++;
        if(t>=20)          //t=20为1sec
                {
                 sec++;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扇区擦除
//                 IapProgramByte(0x0000, sec);        //写数据
                 t=0;
                }
        if(sec>=60)          //sec=60为1min
                {
                 min++;
//                 IapEraseSector(0x0200);    //扇区擦除
//                 IapProgramByte(0x0200, min);        //写数据
                 sec=0;
                }

/***************************只需要设置min值就好了********************************/
/********************************STC15W204S**************************************/
/****************************12H=720    0x02D0***********************************/
/****************************24H=1440   0x05A0***********************************/
/****************************72H=4320   0x10E0***********************************/
/********************************************************************************/
//        if(sec>=0x000A)          //例测试用10秒
//        if(min>=0x0001)          //例测试用1分钟
//        if(min>=0x5A0)//24小时
//        if(min>=0xB40)//48小时
//        if(min>=0x10E0)//72小时
        if(min>=0x0009)           //测试9分钟
                {
                        min=0;
                        sec=0;
//                        IapEraseSector(IAP_ADDRESS);    //扇区擦除
//                        Delay(100);
//                        IapProgramByte(0x0000, sec);        //写数
//                        Delay(100);
//                        IapEraseSector(0x0200);    //扇区擦除
//                        Delay(100);
//                        IapProgramByte(0x0200, min);        //写数据-清楚溢出标志
                        Delay(2000);
                        P32=0;
                        P32=0;
                        P32=0;
                }
}

楼主:
有大佬分析一下吗,感觉定时器设置没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大佬分析一下吗,感觉定时器设置没问题啊

延时时间大于中断周期
        if(min>=0x0009)           //测试9分钟
        {
                min=0;
                sec=0;
                Delay(2000);
                P32=0;
                P32=0;
                P32=0;
        }

网友B:
设成自动重装载模式。手动装载到重新启动定时器会有延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延时时间大于中断周期
        if(min>=0x0009)           //测试9分钟
        {

去掉了这个延时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去掉了这个延时还是不行

STC15 是 自动重载定时器的,你不要再中断里 写定时器初值,不然,时间肯定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15 是 自动重载定时器的,你不要再中断里 写定时器初值,不然,时间肯定不对。

写在初始化中延时更久了,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写在初始化中延时更久了,哎

TMOD = 0x20

定时器自动重载,要用 模式0,不能用模式1

楼主:
解决了,我定时器初值被人改了没看出来感谢各位大佬

楼主:
现在出现了新问题,把count改成46080后,第一次复位会快,后面都是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