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立元件ADC模块的思路及问题

楼主(2022-02-16):
为了更好的理解ADC模块工作原理(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各位大佬轻喷…)设计了一个电路图,下图。这是一个三位ADC模块。电阻分压,理论上找到0.625v敏感的元件就可以了(实际上电压敏感越小,分辨率越高,比如实测4位adc电压级为0.3125),问题就出现在这,我用三极管作为开关电路,三极管的开断电压为0.7v,比如5v输入,末级电压0.625不动作,次末级1.2动作,而输入3.3v不动作,末级0.418,次末级0.837动作。这样肯定是不行的。我想问问还有动作电压更小的原件吗?

楼主:
现在有个办法就是用锗管,号称0.3v通断,这样也许可能到4位,先试一下

网友A:
ADC的原理在数字电路的基础中是有说明的,用的是电压比较,大概就是一次次的比较,最后得出一个数字量,专业名词叫"逐次逼近型ADC",这是用得最多一种ADC
其它的就不说了,自行百度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的原理在数字电路的基础中是有说明的,用的是电压比较,大概就是一次次的比较,最后得出一个数字量,专业名 ...

全分立元件做的话,比较器太麻烦,不如直接用三极管开断

网友B:
这个能做芯片的设计了吧。很有应用价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能做芯片的设计了吧。很有应用价值的

现在用的不是这个原理了。不过对于熟悉ADC模块的工作方式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C:
用MOS管关断,只要电流足够小就没有压降。模拟开关芯片就是用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