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格式转换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有一款客户提供的PCB档案,是Cadence的,麻烦那位转成AD与DXF格式

网友A(2022-02-17):
版本问题这 DXF 文件 AD 14 以内打不开,Cadence 16.6 以内也打不开

VWBK1_EVB_V101(DXF).rar

网友B:
现在客人给的档案打不开

网友C:
软件里的文件选项里有个导出,导出自己选择格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软件里的文件选项里有个导出,导出自己选择格式

问题是这个文档软件打不开,看谁有软件的找开

网友D:
你可以问问客人用的是哪个版本?

网友B:
自己顶一下,希望有热心人能打开附件中的档案帮忙转一下

网友A:
楼主也得告知使用的是 AD 哪个版本,否则即使转换出来的文件楼主也未必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得告知使用的是 AD 哪个版本,否则即使转换出来的文件楼主也未必能打开

AD17,如果能转实在太感谢!

网友E:
转换通常都会有点变化,特别是字符,建议没问题就直接发给板厂生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转换通常都会有点变化,特别是字符,建议没问题就直接发给板厂生产

有变化没事,让要我要看看他的网络表

网友F:
转过来的GE档是否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转过来的GE档是否可以

先谢谢你的帮助,我的意思是转成AD格式的,只有AD格式能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转过来的GE档是否可以

Cadence我电脑装不上,没法打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adence我电脑装不上,没法打开

17.4 版本对系统硬件都有要求,版本过低又打不开楼主上传的文件,这是在电脑上遇到了瓶颈。下软件上百度已是当下的必选,唉!

网友B:
自己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版本问题这 DXF 文件 AD 14 以内打不开,Cadence 16.6 以内也打不开

大神你好,能不能转成AD的格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你好,能不能转成AD的格式

楼主不是有 AD17 么?高版的 Cadence 对应高版的 AD 应该能够打开(DXF)文件,版本不对等就会打不开。受 AD 软件版本所限无法转换生成你想要的 AD 格式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