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测芯片灌电压

楼主(2022-02-17):
请问给芯片的任意一个IO口供3.3V电压,用万用表测这个芯片Vcc的电压,期望测量数值越小越好,需要在测量前在芯片VCc和GND之间加电阻吗

网友A:
电压表内阻理论无穷大,电流表为0,什么电路要加电阻?

网友B:
不知道你想干啥子,如果只是爱好,可以随意。
感觉你描述的是监测单片机电源电压,如果任意一个IO加高电平,希望会出现短路的效果
答案是直接短路啥电阻不加电压会最小

网友C:
由于各厂家的生产工艺可能不同,IO口倒灌电流会有所不同。一般要求IO口输入电压不得大于VCC电压0.5V。通常测量IO口倒灌电流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好奇可以在IO口串接100K以上电阻测试。如果有其它特殊需求,外部信号电压有可能超过VCC+0.5V,就得通过较大阻值的限流电阻输入IO口,并且要在IO口对VCC端接钳位二极管,以保护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于各厂家的生产工艺可能不同,IO口倒灌电流会有所不同。一般要求IO口输入电压不得大于VCC电压0.5V。通常 ...

谢谢分享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