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g单片机用到两个串口,两个可以同时都进入中断服务程序吗,应该要有优先级吧。...

楼主(2022-02-17):
用到了串口2和串口三我在思考,难道他们之间相互独立互不干扰,执行是是并行执行,还是会有优先级?

网友A:
中断优先级可以配置,不配置就按照默认配置来。

网友B:
数据手册275页面有说明的
1,8051中断是顺序查询的,而且顺序是固定的
2,中断的优先等级是可以设定的,优先等级高的中断,可以在低等级中断执行时优先执行,也就是低级中断执行时会被高等级中断打断
楼上也说了"中断优先级可以配置,不配置就按照默认配置来",我只是把他的话说长了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优先级可以配置,不配置就按照默认配置来。

比如我用两个串口来接收,那它们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同时接收吗?中断优先级默认都是0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用两个串口来接收,那它们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同时接收吗?中断优先级默认都是0级

如果是STC8系列,串口1串口2中断优先级默认都是0级,查询时串口1先于串口2。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用两个串口来接收,那它们是在中断服务函数中同时接收吗?中断优先级默认都是0级

通俗点就是说你不设置优先级,那么中断就按照中断向量表来,地址在前面的先进中断。

网友E:
如果不设置中断优先级,接收顺序按照数据手册定义的优先,并且高优先级可以打断低优先级的接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