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导 关于使用电脑应用控制stm32修改显示屏内容的方法

楼主(2022-02-17):
想做一个试验:
①使用stm32单片连接一个液晶显示屏,在上面显示一定内容;
②显示的内容可以通过电脑的应用程序进行修改(.exe文件?不太确定)ps:不是用电脑重新下载程序;
先问一下这两部分需要用到什么东西,需要用到什么语言去开发

网友A:
1、STM32+LCD显示屏,定时刷新屏幕,内容可变。
2、上位机使用的语言可以是C++、C#、JAVA,写MFC、C#窗口程序用VS,也可以用QT写。JAVA用IDE。简单快捷的话用QT或者C#,MFC和JAVA难度稍大,复杂。C#要对变量做处理,打破你原先C里面所有的思想。QT可以支持套C代码,建议用QT,虽然C#也可以用C脚本的方式去做,但是就复杂了。

网友B:
很简单啊,建议用蓝牙透传模块来通信

网友C:
简单的就是上位机将内容通过串口、usb等通信方式将数据传给单片机

网友D:
问题最好 描述清楚,由于你提到了电脑,STM32, 以及显示屏
1, 你的显示屏,指的是什么? 是标准的屏,然后 用并行或者SPI, IIC控制的, 还是,没有任何驱动的裸屏? 又或者是作为标准接口  D-SBU , DVI , HDMI  的屏?
2, 你电脑控制STM ,  你是希望两者 作为独立的部件,两者之间,通过通讯网络,互传数据。 还是说把你的 STM32 做成一个电脑设备, 通过PCI, 或者  USB 让 电脑加载驱动后,直接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TM32+LCD显示屏,定时刷新屏幕,内容可变。
2、上位机使用的语言可以是C++、C#、JAVA,写MFC、C#窗口 ...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