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讯上下拉电阻问题

楼主(2022-02-17):
做的电路最近需要RS485联机调试,现在调试一台主机,五台从机,最终成型最多20台。主机和从机部分上拉下拉10k电阻。两头接了终端电阻86的,手头没有120的。通讯线是铝的双绞线,和220市电一根线,芯片用的SP485EE。现在测试是前四个通讯正常,第五个通讯不正常,很不稳定!我想问主机从机都需要上下拉10k,总线两端加120终端电阻,这样就行吗?如果加上我120,末端从机的上下拉电阻需要调整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0~80米长 9600波特率都费劲

别乱说,485总线传9600bps可以到1500米。

网友B:
70~80米长 9600波特率都费劲

网友C:
给你一个我们正在用的电路图,可以55台,带光藕隔离,我这个是5.1k ,提示20r电阻不能更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70米左右,波特率9600

波特率这么低,完全没有加终端电阻的必要。

楼主:
好的,找一下资料,谢谢!

网友:
走线有多长,波特率有多少?

70米左右,波特率96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下拉主要目的是防止总线上所有节点都在接收状态时,总线处于高组态而导致总线电压浮动。主机一端加上下拉 ...

好的,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走线有多长,波特率有多少?

七八十米,测了100米阻值有点大

网友F:
电阻值可参考西门子Profibus的RS485总线接口电路,是经过西门子PLC的工业应用考验的。

网友A:
走线有多长,波特率有多少?

网友E:
上下拉主要目的是防止总线上所有节点都在接收状态时,总线处于高组态而导致总线电压浮动。主机一端加上下拉就可以了,120电阻可能都不需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