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U6050平衡小车初始化成功,但没办法进入外部中断

楼主(2022-02-17):
目前遇到一个问题,MPU6050初始化成功,但是没办法进入外部中断。
外部中断初始化应该是没问题的,中断服务函数应该也没问题。
想问一下大佬们,还有哪个地方可能出了问题?

网友A:
问题是MPU6050没有初始化成功,你那个只是程序跑IIC写程序跑完了,并不算是初始化成功了,初始化成功是肯定会产生中断的,除非你没有初始化让他产生INT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MPU6050没有初始化成功,你那个只是程序跑IIC写程序跑完了,并不算是初始化成功了,初始化成功是肯定 ...

解决了 是MPU6050坏了 同样的程序  换了6050后就可以进入中断了
但是确实是初始化成功了的 DMP库也初始化成功了
可能6050的某一部分被烧坏了

网友B(2023-03-12):
mpu6050会出现温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