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乱码是坏了吗?

楼主(2022-02-17):
LCD12869(带字库)有几个字在任何位置都是乱码,而且其后的字受其影响也都变成乱码,如果把引起乱码的字换成其他的字就能正常显示,请问:是不是12864坏了?谢谢!!

网友A:
有能正常显示的屏大概不算坏,可能是字库坏了,也有可能是使用不当。
一般字库里有几套字体,建议换个试试或不用硬字库试试。

网友B:
很可能是字库的问题

网友C:
字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能正常显示的屏大概不算坏,可能是字库坏了,也有可能是使用不当。
一般字库里有几套字体,建议换个试试 ...

现在发现有5~6个字不能有用,请问怎么换字库?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字库的问题

谢谢!

网友D:
具体提供下照片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乱码。

网友E:
添加0xFD汉子补码问题应该,现在有一个软件,直接粘贴到KEIL安装目录下运行一次基本上可以解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有5~6个字不能有用,请问怎么换字库?谢谢!!

一般字库里有几套汉字,换字库就是换地址,具体看器件说明书。
如还一直是这几个字大概率不是字库坏,可能是系统需要打补丁。

网友F:
KEIL C51 的一个汉字BUG,keil c51在编译的时候会将0xfd的字符(有些汉字含该字符的内码)过滤。所以在调试带字库液晶屏时,会出现乱码,例如“数”,”正“,“三”等,解决办法如下:
     1、在汉字后面加\xfd
     2、下载附件中的软件,将本软件放至KEIL的编译器【C51.EXE及A51.EXE】所在文件夹(例如:C:\KEIL_V5\C51\BIN),按[开始]即可自动打补丁(将0x[80 FB FD]替换为[80 FB FF],忽略CX51.EXE及AX51.EXE)。

51黑论坛_Keil C51 0FDH汉字bug通用补丁绿色版.rar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发现有5~6个字不能有用,请问怎么换字库?谢谢!!

就这样,keil保留了部分功能,待显示不对,等待\xfd时间这样,待显示就对了。不行再百度搜和补丁,修改一下kiel就行。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
按照10楼朋友给的地址,下载了补丁,解压到(复制到)C51\Bin,也运行了,就是不行。从网上下载了几个同类的试试,都不成功,没办法,只好在有问题的汉字后加\xfd。
虽然没能补丁成功,但知道了问题所在,还是有收获的。
再次谢谢各位!!

网友H:
乱码可能是字库没加载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乱码可能是字库没加载对

乱码的原因是keil的bug,前面的几位朋友的意见是对的,现在我只是补丁打不上,但是已经通过加
\xfd解决了问题。谢谢你的参与!

网友I:
是因为你写入的时候寻址出错了。
ST7920的芯片,一个地址是空间是16*16点阵的,相当于是中文的全角。在中英文混写时你要保证是偶数个半角字符。
地址1 地址2 地址3 地址4 地址5 地址6
A A 1
按上面表中地址5的“文”字开始的汉字一定是乱码的。
官方的资料说明如下图:

ST7920官方资料

ST7920官方资料

网友J:
可能是自库的问题吧

网友K(2022-06-06):
汉子显示的bug问题,打个补丁就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