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中,变压器的参数是多少?

楼主(2022-02-17):
定制变压器不知道具体参数要求

网友A:
需向变压器厂家提供:初级电压,次级电压,额定电流或额定功率,工作频率,如有尺寸要求也应提供。

网友B:
这电路有问题,反激拓扑没有吸收电路,变压器参考输入范围,功率,输出电压确定,不是你这样给图就知道

网友C:
就是个很普通的反激电路,找本讲反激电路的书,都有讲如何设计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