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定时器定时程序问题

楼主(2022-02-17):
刚学定时器,想写一个程序,让单片机数码管每秒显示的数字加1,用的定时器定时,但是现在发现这个速度比较慢,我用手机一起计数发现手机每经过10s,单片机就会慢2s,就是手机秒表显示10的时候,单片机数码管显示8,有没有人帮我看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单片机机器周期是1.085us。数码管显示数字全对,感觉只有定时器那里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P2^7;
sbit DU=P2^6;

u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uchar x)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0)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
        }
}

void display(uchar z)
{
        uchar ge,shi,bai;
        ge=z%10;
        shi=z%100/10;
        bai=z/100;

        P0=0XFF;
        WE=1;
        P0=0XFB;
        WE=0;

        DU=1;
        P0=table[ge];
        DU=0;
        delay(5);

        P0=0XFF;
        WE=1;
        P0=0XFD;
        WE=0;

        DU=1;
        P0=table[shi];
        DU=0;
        delay(5);

        P0=0XFF;
        WE=1;
        P0=0XFE;
        WE=0;

        DU=1;
        P0=table[bai];
        DU=0;
        delay(5);
}

void timer0Init()//50ms
{
        TR0=1;
        TMOD=0x01;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

void main()
{
        uchar msec,sec;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1)
                {
                        msec++;
                        TF0=0;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
                if(msec==20)
                {
                        sec++;
                        msec=0;
                }
                display(sec);
        }
}

网友A:
你这个放在主函数里面,顺序执行,定时器起不到想要的效果。比如刚开始执行display函数的时候,计数器记满,TF0=1,那么要等display执行结束,回到while(1)的开头,去判断TF0的值,才会进入if语句里执行指令,如果TF0是0,那就不会进入if条件语句中执行指令,这样又得等执行完display,再回来判断TF0,
一般用定时器中断操作,打开ET0,EA,然后写一个定时器0的中断函数。

网友B:
在中断里做计数值的累加,不要在while中做累加,while只做显示就好了,定时器中断产生后,里马重新写计数值,然后做计数就可以了。前提是定时器预装值计算正确。

网友C:
如果用定时器查询方式一定要保证主循环周期明显小于定时周期,否则会发生计时信号丢失而走时变慢。修改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WE=P2^7;
sbit DU=P2^6;

uchar table[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i;

void display(uchar z)
{
        uchar a[3];
        a[0]=table[z/100%10];
        a[1]=table[z/10%10];
        a[2]=table[z%10];

        P0=0x00;
        DU=1;
        DU=0;

        P0=~(0x01<<i);
        WE=1;
        WE=0;

        P0=a[i];
        DU=1;
        DU=0;

        i=++i%3;
}

void timer0Init()        //5ms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main()
{
        uchar msec,sec;
        timer0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L0 = 0x00;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EE;                //设置定时初始值
                        msec++;
                        if(msec==200)
                        {
                                sec++;
                                msec=0;
                        }
                        display(sec);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放在主函数里面,顺序执行,定时器起不到想要的效果。比如刚开始执行display函数的时候,计数器记满 ...

谢谢,我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定时器查询方式一定要保证主循环周期明显小于定时周期,否则会发生计时信号丢失而走时变慢。修改如下 ...

谢谢,我再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中断里做计数值的累加,不要在while中做累加,while只做显示就好了,定时器中断产生后,里马重新写计数值 ...

谢谢,我再去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用定时器查询方式一定要保证主循环周期明显小于定时周期,否则会发生计时信号丢失而走时变慢。修改如下 ...

既然用了定时器,为什么不在中断函数里,要在main函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