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片声音小的问题

楼主(2022-02-17):
最近设计了一个三脚电感 用3.3V达到类似12v的驱动效果 驱动蜂鸣片 但是蜂鸣片的声音没想象中的大,请教下各位大佬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一是功率,12V1A是12W,3.3V1A是3.3W,几乎是翻两番;
二是电路设计、器件选择和驱动频率等,创新是好事但....
感觉网上买个高分贝的也就几块钱包邮的事

网友B:
用普通电感就可以了,我之前用的都是两个引脚的电感
但你说的声音大,那不知道多大才是"大"

网友C:
可能是电感接错了,具体用示波器量一下

网友D:
向这个无源蜂鸣器的话是要使用2K~4K之间的频率的

网友E:
1,电源正接中心抽头;2,调整单片机输出频率与蜂鸣器谐振(用可调信号源测试蜂鸣器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普通电感就可以了,我之前用的都是两个引脚的电感
但你说的声音大,那不知道多大才是"大"

80分贝吧 现在可能只有60分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是功率,12V1A是12W,3.3V1A是3.3W,几乎是翻两番;
二是电路设计、器件选择和驱动频率等,创新是好事但 ...

是的,我这是某一个宝买的别人的 ,然后电路照搬过来,电路一样 但是没别人的响

网友F:
它就像一个自耦变压器。 它是一个没有电流隔离的变压器,初级绕组也是次级的一部分。 使用变压器的目的是提高电压,从而增加功率。

请注意,在电感饱和之前,脉冲持续时间有一个最大值。 超过这个时间,电感会失去电感,就像短路一样。 因此,你必须找出可以使用该电路的最小频率(如果你使用 50%  的方脉冲)。

这通常通过一个简单的两引线电感器来实现。 当晶体管关闭时,电感器将产生一个反向尖峰,用于驱动压电元件。 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点,需要考虑几个因素:

  • -脉冲必须足够窄,以免磁芯过饱和而导致磁导率损失。
  • -脉冲需要急剧终止,以便能量不会在半开晶体管的电阻中耗散。
  • -线圈需要具有高 Q,因此反向尖峰仍然包含大部分输入能量。 在实践中,你必须选择封闭式铁氧体线圈,而不是开放式骨架设计。
  • -晶体管需要承受更高的电压。

网友G:
和频率有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它就像一个自耦变压器。 它是一个没有电流隔离的变压器,初级绕组也是次级的一部分。 使用变压器的 ...

大佬牛逼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它就像一个自耦变压器。 它是一个没有电流隔离的变压器,初级绕组也是次级的一部分。 使用变压器的 ...

有个疑惑,希望可以解惑。
是什么原因, 导致两个三极管 需要一个 用 9014,一个用 8050 ?
都用 9014 或者 8050 不行么? 会有什么不好的情况发生?
盼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