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beiEDA关于抢答器的设计案例

楼主(2022-02-17):
1、实验目的

掌握了解格抢答器的工作原理,并用verilog硬件语音来实现抢答器的模模块以及test_bench,最后在Robei可视化仿真软件经行功能实现和仿真验证。

2、实验原理

抢答器实现的是:

1、四人通过按键抢答,最先按下按键的人抢答成功,此后其他人抢答无效。

2、每次只有一人可获得抢答资格,一次抢答完后主持人通过复位按键复位,选手再从新抢答。

3、有从新开始游戏按键,游戏从新开始时每位选手有5分的初始分,答对加1分,答错扣1分,最高分不能超过9分,当选手得分减为0时取消该选手抢答资格。

4、选手抢答成功时其对应的分数闪烁。

3、实验内容

3.1snatch(抢答)模块设计

1)、 新建一个模型命名为snatch,类型为 module,同时具备 3 输入 2 输出,每个引脚的属性和名称参照下图1经行对应的修改。

                  图1snatch引脚属性

                            图2snatch界面图

2)、添加代码。点击模型下方的 Code添加代码。

代码:

<font style="font-size: 14px">/********************************/

reg c;

reg q;

reg [1:0] s;

wire out=(key[0]&(data[3:0]!=0)|key[1]&(data[7:4]!=0)|key[2]&(data[11:8]!=0)|key[3]&(data[15:12]!=0));

wire clk=out&(!q);

assign m={c,s};

always@(posedge clk or clr)

if(!clr)

begin

q<=0;c<=0;

end

else

begin

c<=1;q<=!q;

end

always@(posedge clk)

case(key)

4'b0001:s<=2'b00;

4'b0010:s<=2'b01;

4'b0100:s<=2'b10;

4'b1000:s<=2'b11;

default:s<=2'b??;

endcase

assign

led=({c,s}==3'b100)?4'b0001:({c,s}==3'b101)?4'b0010:({c,s}==3'b110)?4'b0100:({c,s}==3'b111)?4'b1000:4'b0000;

/********************************/</font>

3)、保存模型到一个文件夹(文件夹路径不能有空格和中文)中,运行并检查有无错误输出。

3.2store(计分)模块的设计

1)、 新建一个模型命名为store,类型为 module,同时具备 3 输入 2 输出,每个引脚的属性和名称参照下图3经行对应的修改。

                           图3 store引脚的属性

              图4store界面图

2)、添加代码。点击模型下方的 Code添加代码。

代码:

<font style="font-size: 14px">/********************************/

always @(posedge clk or posedge start)

if(start) q<=16'b0101010101010101;

else if(up)

case(s)

3'b100: if(q[3:0]>=4'h9) q[3:0]<=q[3:0];else q[3:0]<=q[3:0]+1;

3'b101: if(q[7:4]>=4'h9) q[7:4]<=q[7:4]; else q[7:4]<=q[7:4] +1;

3'b110: if(q[11:8]>=4'h9) q[11:8]<=q[11:8];else q[11:8]<=q[11:8]+1;

3'b111: if(q[15:12]>=4'h9) q[15:12]<=q[15:12];else q[15:12]<=q[15:12]+1;

endcase

else

case(s)

3'b100:if(q[3:0]>4'h0) q[3:0]<=q[3:0]-1;

3'b101:if(q[7:4]>4'h0) q[7:4]<=q[7:4]-1;

3'b110:if(q[11:8]>4'h0) q[11:8]<=q[11:8]-1;

3'b111:if(q[15:12]>4'h0) q[15:12]<=q[15:12]-1;

Endcase

/********************************/</font>

3)、保存模型到一个文件夹(文件夹路径不能有空格和中文)中,运行并检查有无错误输出。

3.3qiangdaqi(顶层)模块设计

1)、 新建一个模型命名为qiangdaqi,类型为 module,同时具备 5 输入 2 输出,每个引脚的属性和名称参照下图5经行对应的修改。

                       图5qiangdaqi引脚属性

                  图6 qiangdaqi界面图

3.4qiangdaqi_test测试文件的设计

1) 新建一个5输入 2 输出的qiangdaqi_test测试文件,记得将 Module Type 设置为 “testbench”,各个引脚配置如图7所示。

                      图7qiangdaqi_test引脚属性

  • 、另存为测试文件。将测试文件保存到上面创建的模型所在的文件夹下。加入模型。 在 Toolbox 工具箱的 Current 栏里,会出现模型,单击该模型并在qiangdaqi _test上添加,并连接引脚,如下图8所示:

                         图8 qiangdaqi_test界面图

4) 输入激励。点击测试模块下方的“Code”,输入激励算法。激励代码在结束

的时候要用$finish 结束。

测试代码:

<font style="font-size: 14px">/***********************************/

initial begin

start=1;

clk=0;

clr=0;

up=0;

key=4'b0000;

#10 clr=1;

start=0;

up=1;

#2 key=4'b0001;

#10 clr=0;

up=0;

#10 clr=1;

start=0;

up=1;

#2 key=4'b0001;

#10 clr=0;

up=0;

#10 clr=1;

start=0;

up=1;

#2 key=4'b0001;

#10 clr=0;

up=0;

#10 clr=1;

start=0;

key=4'b0010;

up=1;

#10 clr=0;

up=0;

#10 clr=1;

start=0;

key=4'b0010;

up=1;

#10 clr=0;

up=0;

#5 $finish;

end

always #7 clk=~clk;

/***********************************/</font>

5) 执行仿真并查看波形。查看输出信息。检查没有错误之后查看波形。点击右侧 Workspace 中的信号,进行添加并查看分析仿真结果。如图9所示:

                           图9 qiangdaqi_test仿真波形

4.思考

1、思考能不能扩写成n位抢答器。

以上图文的Word格式文档下载(内容和本网页上的一模一样,方便大家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