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id TIM1_BRK_IRQHandler(void);中断什么情况下会触发?

楼主(2022-02-18):
STM32F芯片的高级定时器TIM1,有一个中断函数void TIM1_BRK_IRQHandler(void);这个中断函数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时候才能触发进入。

网友A:
TIM1_BRK:TIM1 Break interrupt,刹车中断

网友B:
去现学习了一下。摘录一段:
● 如果设置了TIMx_DIER寄存器中的BIE位,当刹车状态标志(TIMx_SR寄存器中的BIF位)为’1’时,则产生一个中断。如果设置了TIMx_DIER寄存器中的BDE位,则产生一个DMA请求。
13.4.4 TIM1和TIM8 DMA/中断使能寄存器(TIMx_DIER)
位7
BIE:允许刹车中断 (Break interrupt enable)
0:禁止刹车中断;
1:允许刹车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现学习了一下。摘录一段:
● 如果设置了TIMx_DIER寄存器中的BIE位,当刹车状态标志(TIMx_SR寄存器中的B ...

谢谢你的查询,如果要配置比较器的输出信号作为触发刹车中断的方式,要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