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Keil5软件的烧录debug功能问题

楼主(2022-02-18):
具体报错信息如下:
File       : D:\Keil_v5\PACK\Keil\STM32L4xx_DFP\2.6.1\Keil.STM32L4xx_DFP.pdsc
Sequence   : DebugPortStop
Context    : Item #2: <control if="DoDebugPortStop">
                 Item #0: <block>::Line 3
Expression : "v5\PACK\Keil\STM32L4xx_DFP\2.6.1\Keil.STM32L4xx_DFP.pdsc"
E310       : Debug access failed - cannot write value 0x00000000 to DP register 0x08

尝试烧录和debug都会报错
换了好几板子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推断是电脑软件层面出的问题,但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它,请求各位大佬看看!

网友A:
有可能文件损坏问题、兼容问题

还有可能依赖第3方的库不全、或不兼容

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文件损坏问题、兼容问题

还有可能依赖第3方的库不全、或不兼容

我找到了关于debugportstop的描述:Power down and disconnect from target debug port.
Executed as last step during target disconnect unless another debugger connection to this port is active. The parent debugport is default debug port for this sequence.
This sequence must not contain access port register and target memory accesses.
根据这个描述,我感觉是我当时正在仿真,然后软件死机以后我强制关掉软件导致的,但是我不知道去哪里可以解决它,我尝试过重装keil和DSP的库,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很有可以是你设置不对,导致无法写入寄存器而终止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以是你设置不对,导致无法写入寄存器而终止调试

请问是哪边的设置,我Keil里面debug设置那块没有改动过,出问题之前是可以的,但是现在就不行了

网友C:
打包上来我们试下

网友D(2023-03-16):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额吗,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