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板MAX232芯片通电发热,程序烧入不进去

楼主(2022-02-18):
图片为原理图和实板下为单片机程序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uchar key_flag=0;
void delay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BOX1()
{
        LED1=0;
        //LED3=0;
        delay_ms(20);
        LED2=1;
}
void BOX2()
{
        LED2=0;
        delay_ms(20);
        LED1=1;
}
void main()
{
        while(1)
        {
                if(key_flag==0)
        {
                if((KEY1==0)||(KEY2==0))
        {
                delay_ms(20);
                if((KEY1==0)&&(KEY2==0))
                {
                        BOX1();
                        delay_ms(20);
                        key_flag=1;
                        while(!KEY1);
                        while(!KEY2);
                }

        }
        }
        if(key_flag==1)
        {
                if(KEY2==0)
        {
                delay_ms(20);
                if(KEY2==0)
                {
                        BOX2();
                        delay_ms(20);
                        key_flag=0;
                        while(!KEY2);
                }

        }
        }
        }

}

网友A:
查下是不是短路

网友B:
你自己都说了232发热,还有啥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都说了232发热,还有啥说的

不好意思,就是这样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忘记问了,求大神指点

楼主:
想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有时候程序也能烧入进去,也能够正常进行工作,但是时间一长就会发热,就不可以工作了,另外串口也会出现发送什么就接受到什么的现象。

网友C:
先通 5V电  再接串口。

网友C:
MAX232 发热 主要就是 先通了  正负15伏电,然后IC才给电。

当然电容容量不匹配 也会有这个问题。 常玩 MAX232 的这些问题应该都算常见问题了, 习惯了就见怪不怪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MAX232 发热 主要就是 先通了  正负15伏电,然后IC才给电。

当然电容容量不匹配 也会有这个问题。 常玩  ...

不是这个原因,MAX232考虑过这种情况,相关的保护电路还是完善的。除非买到假货。

网友:
不是这个原因,MAX232考虑过这种情况,相关的保护电路还是完善的。除非买到假货。

行吧,洞洞板做的 MAX232 下载器用到现在, 自从确保 先通5V再通  RS232 就没有发烫过。
你要觉得不是这个问题,就找其他原因吧。

网友E:
没错,有的电路就直接从电脑串口取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行吧,洞洞板做的 MAX232 下载器用到现在, 自从确保 先通5V再通  RS232 就没有发烫过。
你要觉得不是这 ...

非常感谢,换了个5V的电源程序可以烧入进去了,但是每次单片机断电之后,重新上电,串口指令就无法发送了,比如我发送个OPEN,返回值也是OPEN。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而且我换了5V电源重新上电不烧入程序,然后还是有出现发热的情况,总之就是MAX232发热之后,串口命令就发什么返回值就返回什么。

网友F:
更换一个芯片,不要用同一个批次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换了个5V的电源程序可以烧入进去了,但是每次单片机断电之后,重新上电,串口指令就无法发送了 ...

MAX232 发热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闩扣效应,一旦产生了闩扣效应,收发数据一定是不正常的。

你要彻底避免这个问题,就不要用国产的MAX232, 如果基于成本原因必须要国产的 MAX232。 那么,必须要做一些额外工作来防止闩扣效应的产生。
1) 先给MAX232供电,再接外围设备,尤其是RS232设备,务必在MAX232 通电后,电荷泵正确的产生出了 正负10V电压后才能连接。
2) 适当增大MAX232的VCC端电容,并且用10~100R电阻限流,防止板子上其他用电设备的通断电,产生的浪涌冲击MAX232
3) 有必要的话在数据引脚处也用100R电阻限流(视实际需要定)
4) 有条件的话,最好给MAX232接有极性电容,并且能够让 2引脚的电容接的5V电的那头,比VCC先得电,至少不能比 VCC晚得电(这一点在你用无极性电容时,尤为重要)

大体上,做到以上4点,可以在使用国产MAX232 时,最大限度地避免 闩扣效应。

网友G:
可控硅闩锁效应是大部分CMOS电路的特性,输入引脚大于正电源0.7V或者低于负电源0.7V会触发寄生可控硅,导致芯片发热直至芯片烧毁,但是MAX232例外,因为MAX232没有电,而数据接口有电是很普遍的应用场景,所以芯片内部保护电路还是很完善的,不会出现可控硅闩锁。其实大部分CMOS电路都有防止可控硅闩锁的保护电路,但保护能力都很弱,太强的吸收二极管会让分布电容太大从而影响速度等性能,如果外部信号超过几个mA的能力,就会让保护电路失效。

另一个例子是STM32的FT引脚,据说能抗7V的输入电压,本人实测12V都没事儿。但是STM32所有的ADC输入引脚都没有FT功能,只要输入超过4V(Vcc=3.3V)引脚一定会被烧掉,原理就是加上太多的保护电路会让ADC测试出来的电压不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MAX232 发热 其实归根到底,就是闩扣效应,一旦产生了闩扣效应,收发数据一定是不正常的。

你要彻底避 ...

受教了。之前买了2块TX-1C 学习板,只用电脑USB接口5V供电,其中一块232芯片很快就发热,另一块温度正常。我某一个宝上买的232芯片换上去也是发热,以为是假货,心想一直发热也不是个事,只好把发热的232芯片从板子上焊下来。

网友I:
232内部芯片有问题了,换一块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