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AUK应广单片机PMS132 ADC电压表制作 附源程序

楼主:
使用PADAUK 应广PMS132单片机制作的简易电压表,测量范围在0-5V。使用ADC做外电压检测并且将ADC数值显示在8位数码管的高4位,在8位数码管的低4位显示电压值。下面是仿真器仿真和代码,详细请参考附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include        "extern.h"
#define data_1 pb
#define duan_B pa.7
#define wei_A pa.6
byte wei,duan,b;
word Reload_T16;
word        Voltage_data;
word        data;
word        time;
word        num;
dword        AD_Val_Sum;
word        AD_average_Val;

void        weiTable(void)
{
        _Pcadd
        {
                ret                0xfe;//第一位         1111 1110
                ret         0xfd;//第二位         1111 1101
                ret                0xfb;//3                1111 1011
                ret         0xf7;//4                1111 0111
                ret                0xef;//5                1110 1111
                ret         0xdf;//6                1101 1111
                ret                0xbf;//7                1011 1111
                ret         0x7f;//8                 0111 1111
        }
}

void        duanTable(void)//8位共阴极数码管 段码
{        A+=1;
        _Pcadd
        {

                ret                0x3f;//0                //无小数点
                ret         0x06;//1
                ret                0x5b;//2
                ret         0x4f;//3
                ret                0x66;//4
                ret         0x6d;//5
                ret                0x7d;//6
                ret         0x07;//7
                ret                0x7f;//8
                ret         0x6f;//9

                ret                0xbf;//0                //带小数点
                ret         0x86;//1
                ret                0xdb;//2
                ret         0xcf;//3
                ret                0xe6;//4
                ret         0xed;//5
                ret                0xfd;//6
                ret         0x87;//7
                ret                0xff;//8
                ret         0xef;//9

                ret         0x40;//-

        }
}

void LedDis(void)
{
        data_1 = 0x00;        //去重影
        duan_B = 1;
        duan_B = 0;

        A = wei;                //取位码
        weiTable();
        data_1 = A;
        wei_A = 1;
        wei_A = 0;

        A = duan;                //取段码
        duanTable();
        data_1 = A;
        duan_B = 1;
        duan_B = 0;
}

void T16init(void)
{
        $ T16M IHRC,/16,bit15;
        reload_T16 = 32768 - 1000;        //1ms
        stt16 Reload_T16;
        INTEN.T16 = 1;
        INTRQ.T16 = 0;

}

void        TM2_PWM(void)
{
        tm2ct = 0;                                                //计数寄存器,通过每次进中断修改该值来获得精准的时间
        tm2b = 9;                                                //上限寄存器,计数值超出上限寄存器的设定值时会产生中断;
        $ TM2C SYSCLK,Disable,PWM;                //时钟源选择,输出脚选择,模式选择PWM模式;
        $ TM2S 8BIT,/4,/25;
                                        //计算公式为 1/{时钟源*2/[2*(TM2B+1)*预分频*分频]}
                                        //                    = 1/(1M*2/(2*TM2B+1)*4*25) = 1/(1000000*2/(2*(49+1)*4*25)) = 0.005s
        INTEN.TM2 = 1;
        INTRQ.TM2 = 0;
}

void        ADC_init(void)
{
        //注:选择的通道需设置为输入,无上拉电阻,停用数字输入使能;
        PAC.4 = 0;
        PAPH.4 = 0;
        PADIER = 0b1110_1001;

        $ ADCC        Enable,PA4;        //启用ADC
        $ ADCM        12bit,/2;
        $ ADCRGC VDD;                //选择ADC输入信号的参考电压为VDD

        .delay 400;

}

void        ADC_data(void)
{
        //开始ADC转换
        AD_START = 1;                //开始ADC转换
        while(!AD_DONE)                //等待ADC转换结果
                NULL;
        //当AD_DONE高电位时读取ADC结果
        data$0 = ADCRL;                //将ADC的值赋给data
        data$1 = ADCRH;
        data = data >> 4;
}

DWORD        mul_t4;
WORD        mul_x2;
WORD        mul_y2;
void        Word_Mul_Word (void)
{        //        mul_t4[D]        =        mul_x2[W] * mul_y2[W]
        mul_t4$3        =        0;
        mul_t4$2        =        0;

        BYTE        cnt;
        cnt        =        16;

        do
        {
                mul_x2        >>=        1;
                if (CF)
                {
                        mul_t4        +=        (mul_y2 << 16);
                }
                mul_t4        >>>=        1;
        } while (--cnt);
}

DWORD        div_src4;
WORD        div_val2, div_res2;
void        DWord_Div_Word (void)
{        //        div_src4[D] / div_val2[W]        =        div_src4[D] * div_val2[W] + div_res2[W]
        BYTE        div_cnt, div_tmp;
        div_cnt                =        0;
        div_res2        =        0;

        do
        {
                div_src4        <<=                1;
                div_res2        <<<=        1;
                div_tmp                <<<=        1;
                div_cnt++;
                A        =        (div_res2 - div_val2) >> 8;

                if (div_tmp.0 || ! CF)
                {
                        div_res2$1        =        A;
                        div_res2$0        -=        div_val2$0;
                        div_src4.0        =        1;
                }
        } while (! div_cnt.5);
}

WORD        div_src2;
BYTE        div_val, div_res;

void        Word_Div_Byte (void)
{        //        div_src2[W] / div_val[B]        =        div_src2[W] * div_val[B] + div_res[B]
        BYTE        div_cnt, div_tmp;
        div_cnt        =        0;
        div_res        =        0;

        do
        {
                div_src2        <<=        1;
                slc                div_res;
                slc                div_tmp;
                div_cnt++;
                A        =        div_res        - div_val;

                if (div_tmp.0 || !CF)
                {
                        div_res                =        A;
                        div_src2.0        =        1;
                }
        } while (! div_cnt.4);
}

BYTE        div_src3, div_val3, div_res3;
void        Byte_Div_Byte (void)
{        //        div_src[B] / div_val[B]        =        div_src[B] * div_val[B] + div_res[B]
        BYTE        div_cnt;
        div_cnt        =        0;
        div_res3        =        0;
        A                =        -div_val3;
        div_src3        <<=        1;
        do
        {
                slc                div_res3;
                div_cnt++;

                div_res3        +=        A;
                if (!CF)        div_res3        -=        A;

                div_src3        <<<=        1;
        } while (! div_cnt.3);
}

WORD        div_src_adc1;
WORD        div_val_adc1, div_res_adc1;

static        void        Word_adc1_Div_Word_adc1 (void)
{        //        div_src2[W] / div_val2[W]        =        div_src2[W] * div_val2[W] + div_res2[W]
        BYTE        div_cnt;
        div_cnt                =        0;
        div_res_adc1        =        0;

        do
        {
                div_src_adc1        <<=                1;
                div_res_adc1        <<<=        1;
                div_cnt++;
                A        =        (div_res_adc1 - div_val_adc1) >> 8;

                if (! CF)
                {
                        div_res_adc1$1        =        A;
                        div_res_adc1$0        -=        div_val_adc1$0;
                        div_src_adc1.0        =        1;
                }
        } while (! div_cnt.4);
}

WORD        div_src_adc2;
WORD        div_val_adc2, div_res_adc2;

static        void        Word_adc2_Div_Word_adc2 (void)
{        //        div_src2[W] / div_val2[W]        =        div_src2[W] * div_val2[W] + div_res2[W]
        BYTE        div_cnt;
        div_cnt                =        0;
        div_res_adc2        =        0;

        do
        {
                div_src_adc2        <<=                1;
                div_res_adc2        <<<=        1;
                div_cnt++;
                A        =        (div_res_adc2 - div_val_adc2) >> 8;

                if (! CF)
                {
                        div_res_adc2$1        =        A;
                        div_res_adc2$0        -=        div_val_adc2$0;
                        div_src_adc2.0        =        1;
                }
        } while (! div_cnt.4);
}

BYTE        div_src_adc3, div_val_adc3, div_res_adc3;

void        Byte_adc3_Div_Byte_adc3 (void)
{        //        div_src[B] / div_val[B]        =        div_src[B] * div_val[B] + div_res[B]
        BYTE        div_cnt;
        div_cnt        =        0;
        div_res_adc3        =        0;
        A                =        -div_val_adc3;
        div_src_adc3        <<=        1;
        do
        {
                slc                div_res_adc3;
                div_cnt++;

                div_res_adc3        +=        A;
                if (!CF)        div_res_adc3        -=        A;

                div_src_adc3        <<<=        1;
        } while (! div_cnt.3);
}

void data_sum(void)
{
        num        =        128;
        AD_Val_Sum        =        0;
        while(num--)
        {
        //        Get_AD_Val();
                AD_Val_Sum        +=        data;
                .delay        1000;        //1ms
        }
        AD_average_Val        =        AD_Val_Sum>>7;        //除以128

}

void        ADC_calcu(void)//数据计算
{

        mul_x2 = AD_average_Val;
        mul_y2 = 500;//参考电压的100倍
        Word_Mul_Word();
        div_src4 = mul_t4;
        div_val2 = 0xFFF;//分辨率12为0xFFF
        DWord_Div_Word();
        Voltage_data = div_src4;//测得的电压是实际电压100倍
        nop;
}

void        FPPA0 (void)
{
        .ADJUST_IC        SYSCLK=IHRC/16, IHRC=16MHz, VDD=5V;
        ADC_init();
        T16init();
        TM2_PWM();
        pa=0b1110_1001;
        pac=0b1110_1001;
        pb=0xff;
    pbc=0xff;
        ENGINT;

        b=0;
        time=0;
        div_res3=0;
        div_src3=0;
        div_src2=0;
        div_res_adc3=0;
        div_src_adc3=0;
        div_src_adc2=0;
        div_src_adc1=0;
        AD_average_Val=0;
        data=0;
        duan=0;
        wei=0;

        while (1)
        {
                data_sum();
                ADC_calcu();
        }
}

void        Interrupt (void)
{
        pushaf;

        if (Intrq.T16)
        {
                stt16 Reload_T16;

                b++;
                if(b>8)
                {b=0;}

                LedDis();

                //逐位扫描显示
                switch(b)
       {
          case 0:
                                duan=div_res3;                                        //电压小数第二位
                                wei=8;
                        break;
          case 1:
                                duan=div_src3;                                        //电压小数第一位
                                wei=7;
                        break;
          case 2:
                                duan=div_src2+10;                                //电压个数位
                                wei=6;
                        break;
          case 3:
                                duan=20;                                                //-
                                wei=5;
                        break;
          case 4:
                                duan=div_res_adc3;                        //adc个位
                                wei=4;
                        break;
          case 5:
                                duan=div_src_adc3;                        //adc十位
                                wei=3;
                        break;
          case 6:
                                duan=div_src_adc2;                        //adc百位
                                wei=2;
                        break;
          case 7:
                                duan=div_src_adc1;                        //adc千位
                                wei=1;
                        break;
          default:break;
         }

                Intrq.T16        =        0;
                //...
        }

        if(Intrq.TM2)
        {
                tm2ct = 0;                                //定周期模式,可以省略

                ADC_data();

                time++;
                if(time>300)
                {
                        time=0;

                        //取ADC值
                        div_src_adc1=AD_average_Val;
                        div_val_adc1=1000;
                        Word_adc1_Div_Word_adc1 ();
                        div_src_adc2=div_res_adc1;
                        div_val_adc2=100;
                        Word_adc2_Div_Word_adc2 ();
                        div_src_adc3=div_res_adc2;
                        div_val_adc3=10;
                        Byte_adc3_Div_Byte_adc3 ();

                        //取电压值
                        div_src2=Voltage_data;        //取百位
                        div_val=100;
                        Word_Div_Byte ();
                        div_src3=div_res;                //用取百位后的余数取个位,十位
                        div_val3=10;
                        Byte_Div_Byte ();
                }

                Intrq.TM2        =        0;
        }

        popaf;
}

代码下载:

网友A(2022-02-23):
用的芯片自带ADC吗?

网友B(2022-03-26):
引用 网友A:
用的芯片自带ADC吗?

是的,自带12通道的12位ADC

网友C(2022-08-03):
有原理图吗?

网友D(2023-11-13):
楼主 学习学习可以改用5管脚188;2353数码管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 学习学习可以改用5管脚188;2353数码管吗?

可以用188数码管,csdn有相关的资料你可以搜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