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IGBT调光发热问题

楼主(2022-02-18):
有没有大神做过IGBT的调光方案,使用20KHz以上的PWM驱动发热量很大,使用20KHz以下的会出现异响,软件上有什么算法优化吗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

网友B:
问题是与频率有关,是不是得从元器件丶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和具体IGBT的型号,IGBT需要高电压压驱动,电磁炉一般的驱动电压18V,驱动方式和电路要求也高需要图腾柱式的驱动方式,否则TGBT损耗会很大,具体电路可以参考电磁炉的驱动电路

楼主:
结帖了!
a 使用低频方波驱动IGBT,解决发热问题,此时会出现异响和不稳定
b 使用过零检测同步方波周期,解决调光不稳定,还剩下异响要解决
c 使用载波方式替代方波电平,并且载波需要平滑开启和关闭(占空比平滑增加或减少),自此解决了异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