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独立按键问题求助

楼主:
这是我写的代码,想让它按下key1显示8个6,按下key2显示123456,按下key3从10变到0。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打开单片机没按任何按键就从10变到0。按复位键也没用,问一下这是那个地方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DU=P2^6;
sbit WE=P2^7;
char W[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har D[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0){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
        }
}

void main()
{
        int a,b;
        while(1)
        {
                if(key1==0)
                {
                        delayxms(20);
                        while(!key1);
                        WE=1;
                        P0=0X00;
                        WE=0;

                        DU=1;
                        P0=0X7D;
                        DU=0;
                }
                if(key2==0)
                {
                        delayxms(20);
                        while(!key2);
                        while(1)
                        {
                                for(a=0;a<6;a++)
                                {
                                        DU=1;
                                        P0=D[a+1];
                                        DU=0;

                                        P0=0xff;
                                        WE=1;
                                        P0=W[a];
                                        WE=0;
                                        delayxms(1);
                                }
                        }
                }
                if(key3==0)
                {
                        delayxms(20);
                        while(!key3);
                        while(1)
                        {
                                b=100;
                                while(b)
                                {
                                        P0=0xff;
                                        WE=1;
                                        P0=0x7f;
                                        WE=0;

                                        DU=1;
                                        P0=D[0];
                                        DU=0;
                                        delayxms(5);

                                        P0=0XFF;
                                        WE=1;
                                        P0=0xbf;
                                        WE=0;
                                        DU=1;
                                        P0=D[1];
                                        DU=0;
                                        delayxms(5);
                                        b--;
                                }
                                P0=0XFF;
                                WE=1;
                                P0=0x7f;
                                WE=0;
                                DU=1;
                                for(a=9;a>=0;a--)
                                {
                                        P0=D[a];
                                        delayxms(1000);
                                }
                        }
                }
        }
}

1

1

2

2

3

3

网友A(2022-02-19):
Proteus仿真没有楼主说的问题
怀疑是KEY3焊接时对地短路了

KEY2的显示代码有问题,没有成功消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oteus仿真没有楼主说的问题
怀疑是KEY3焊接时对地短路了

好的,谢谢

网友C:
当你按下K2后,就一直在里面循环里。
while(1)
                        {
                                for(a=0;a<6;a++)
                                {
                                        DU=1;
                                        P0=D[a+1];
                                        DU=0;

                                        P0=0xff;
                                        WE=1;
                                        P0=W[a];
                                        WE=0;
                                        delayxms(1);
                                }
                        }

网友D(2022-03-24):
各位好:
刚巧早日看到这标题, 我也是初学单片机, 见这题目, 我按照原同学思路及要求修改如下, 多谢指正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SMG_duan P0                                                                                       //定义数码管段码 为 P0端口
#define SMG_wei P2                                                                                         //定义数码管位码 为 P2端口

sbit key1 = P3^0;                                                                                             //定义 key1~key3 输入为 P3.0~P3.2 端口
sbit key2 = P3^1;
sbit key3 = P3^2;

char Wei[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char 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delayxms(unsigned int x)                                                                             //这延时函数是原同学的设计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x>0)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x--;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int b;

    while(1)
    {
            if(key1 == 0)                                                                                            // key1被按下时执行
        {
                SMG_duan = 0x00;
                delayxms(20);
                while(!key1);                                                                                     // key1放开时显示
                        SMG_duan = Duan[6];                                                                // 显示 66666666
                        SMG_wei = 0X00;
        }

        if(key2 == 0)                                                                                              // key2被按下时执行
        {
                SMG_duan = 0x00;
                delayxms(20);
                while(!key2);                                                                                       // key2放开时显示
                    while(key1!=0 && key2!=0 && key3!=0)                                                // 此处原程序有错 while(1)会进入死循环, 所以我検查这
                    {                                                                                                    //           三个按键作为退出条件
                            for(a=0; a<6; a++)
                        {
                                SMG_duan = Duan[a+1]; SMG_wei = Wei[a]; delayxms(1);      //显示 123456
                        }
                    }
        }

                if(key3 == 0)                                                                                          // key3被按下时执行
               {
                        SMG_duan = 0x00;
                        delayxms(20);
                         while(!key3);                                                                                   // key3放开时显示
                                b = 500;
                                while(b--)
                                {
                                         for(a=0; a<=1; a++)
                                        {
                                          SMG_duan = Duan[a]; SMG_wei = Wei[7-a]; delayxms(1);   // 先用动态型式显示 10
                                        }
                                }
                                         for(a=0; a<=9; a++)                                                         // 此处我曾经用a=9;a>0;a-- 但出现循环, 原因我定了
                                        {                                                                                        //        a为uchar, 所以沒有负数, 永远为0, for为死循环
                                                   SMG_duan = Duan[9-a]; SMG_wei = Wei[7];                      // 再用靜态型式显示 9~0
                                                delayxms(1000);
                                         }
                }
        }
}

*/*** 这个程序我是用普中开发板通过, 所以程序有些部份需配合开发板设计 ***/
*/*** 这个程序我设计是先按下, 放手后执行显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