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定时器定时问题

楼主(2022-02-19):
刚学定时器,需要写一个程序,就是按下S2(代码里面的key1)之后让led灯全亮,定时器定时5s之后让led灯全部熄灭。我这样子写发现并不能熄灭,有没有人给说一下问题并且给个思路?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key1=P3^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z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z>0)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z--;
        }
}

void timer0Init()  //50ms
{
        TR0=1;
        TMOD=0X01;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sec;
        timer0Init();
        while(1)
        {
                if(key1==0)
                {
                        delay(20); //消抖
                        if(key1==0)
                                P1=0x00;
                        if(TF0==1)
                        {
                                TF0=0;
                                msec++;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if(msec==100)
                                        P1=0XFF;
                        }
                        while(!key1) ;//松手检测
                }
        }
}

网友A: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sec;
        while(1)
        {
                if(key1==0)
                {
                        delay(20); //消抖
                        if(key1==0)
                                while(!key1) ;//松手检测
                                P1=0x00;
                                timer0Init();
                }
                        if(TF0==1)
                        {
                                TF0=0;
                                msec++;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if(msec==100)
                                {
                                        P1=0XFF;
                                        TR0 = 0;
                                        msec=0;
                                 }
                        }
        }
}

楼主:
这样子是解决了,不过这个 timer0Init() 写在unsigned char msec前面和卸载您的这个位置有什么区别?

网友B:
因为你的if(TF==1)语句嵌套在if(key1==0)里面了,松开按键后,灯亮了,如果不再按键就不会再进入if(TF==1)条件语句里。下面的程序把两个if语句并列了,都会被执行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if(TF==1)语句嵌套在if(key1==0)里面了,松开按键后,灯亮了,如果不再按键就不会再进入if(TF==1) ...

谢谢,我明白了,不过那个 timer0Init() 我写在unsigned char msec 前面和楼上写的位置有什么区别?另外,如果我把timer0Init 写在两个if中间为什么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明白了,不过那个 timer0Init() 我写在unsigned char msec 前面和楼上写的位置有什么区别?另外 ...

你弄明timer0Init ()里那几句代码的意思就知到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