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5单片机无法烧录程序?但stc89c52可以

楼主(2022-02-19):
有大佬知道为什么开发板能给stc89c52单片机烧录程序,但换成55就检测不到是为什么嘛?这两单片机不通用嘛

网友A:
型号不一样是不能烧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不一样是不能烧录的

那该怎么办啊

网友B:
如果串口线路没有问题的话,烧写软件会提示型号选择错误,而不是上图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串口线路没有问题的话,烧写软件会提示型号选择错误,而不是上图的情形。

可是往52烧写程序没有问题啊,用的清翔的开发板

网友C:
两种芯片引脚功能差不多,date flash地址不样,烧写时外围电路不一样

网友D:
板子芯片不同,生成的hex文件中的程序本身就不适配啊

网友E:
STC没那么多讲究,选型对了就可以。
直接连上是可以显示或提示正确型号的,前提接法正确硬件正常。

网友F:
stc89的很多片子是翻新的,你把1.0 1.1引脚接地,也许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