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的内部EEPROM使用源程序

楼主(2022-02-19):
论坛看到一个朋友上传了这个的代码,但是他的里面有些串口不相关的部分,我这个EEPROM只有最简单的一个按键,一个LED,
题外话,一个C里面多个H文件时,先用到的H,在C文件里先包含,

//说明
//  定义了一个BIT 位 y,上电读取y值 ,附给LED,
//  按键切换LED状态,
//  断电,重新上电,如果成功,LED则会还原断电前状态

#include<STC15W.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C15EEPROM.H>
#include<KEY_02.H>

sbit led=P2^2;

void main()
{
        y=DU_eeprom(0x0400);   //上电,读一次数值

        while(1)
        {
        led=y;                                   //把读到的数附给led
        Key_Scan2();
        }

}

#ifndef __STC15EEPROM_H__
#define __STC15EEPROM_H__

//sfr  IAP_DATA=  0XC2;
//sfr  IAP_ADDRH        =   0XC3;
//sfr  IAP_ADDRL        =   0XC4;
//sfr  IAP_CMD   =   0XC5;
//sfr  IAP_TRIG  =    0XC6;
//sfr  IAP_CONTR        =  0XC7;

#define ENABLE_IAP 0x82
#define CMD_IDLE 0
#define CMD_READ 1
#define CMD_PROGRAM 2
#define CMD_ERASE 3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define IAP_ADDRESS 0x0400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 关闭 IAP
void iapidle()
{
IAP_CONTR=0;
IAP_CMD=0;
IAP_TRIG=0X80;
IAP_ADDRL=0;
}

//  读一个字节
BYTE DU_eeprom(WORD addr)
{
BYTE dat;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READ;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dat=IAP_DATA;
iapidle();

return dat;

}

//  写一个字节
void XIE_eeprom(WORD addr,BYTE dat)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PROGRAM;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DATA=dat;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iapidle();
}

//  扇区擦除
void CA_eeprom(WORD addr)
{
IAP_CONTR=ENABLE_IAP;
IAP_CMD=CMD_ERASE;
IAP_ADDRL=addr;
IAP_ADDRH=addr>>8;

IAP_TRIG=0X5a;
IAP_TRIG=0XA5;
_nop_();

iapidle();
}

#endif

#ifndef __KEY_02_H__
#define ___KEY_02_H__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sbit KEY_02=P3^4;
bit y;

void Key_Scan2()        ///////////////////////////////////按键1
{
        static u8 j2=0,k2=0;

        if(KEY_02==0)
        {
                if(j2==0)
                {
                        if(KEY_02==0&&k2++>=20)
                        {
                            j2=1;
                                                        y=~y;
                                                        CA_eeprom(0x0400);        //先擦
                                                        XIE_eeprom(0x0400,y);        //再写
                        }
                }
        }
        else  //按键释放
        {
                j2=0;
                k2=0;
        }
}

#endif

以上的Keil代码工程下载: 3 单独测试EEPROM

网友A:
不错, 值得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了解!

网友B(2022-03-23):
一直无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无法实现

你是完全用的我这个代码吗?单片机是这个型号吗?我测试是正常可用,才发上来的,可惜这个型号没有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值得我们这些新手学习了解!

同是新手,我也是东拼西凑的

网友C:
Stc的E2PROM在官方下载软件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c的E2PROM在官方下载软件有现成的。

这就是官方手册里抄来的,但是改了判断方法,只用。只用一个按键,一个led来判断掉电保存是否正常。

网友D(2022-05-17):
我实验可以了,只是要两只按键控制,1开2关,任意按键保存0或1就可以了。只是欠缺掉电检测

网友E(2023-01-19):
手册上,STC15W408AS的 EEPROM起始扇区地址在:0x2000,你的程序的 EEPROM起始扇区地址写的是0x400,该起始地址对应的是STC15W401AS型号的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