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运行的问题

楼主(2022-02-19):
刚学的串口通信,现在要求写一个程序,串口接收到6的时候led灯全亮,请帮我看一下这个代码哪里有问题,波特率9600的
#include <reg52.h>

void UARTInit()
{
        EA=1;
        ES=1;
        REN=1;
        SM0=0;SM1=1;
        TR1=1;//开启定时器1
        TMOD |=0X20;
        TH1=0XFD;
        TL1=0XFD;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temp=SBUF;
                if(temp=='6')
                        P1=0x00;
        }
        if(TI)
                TI=0;
}

网友A:
试一下把if(temp=='6')改成if(temp==6)

网友B: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RI = 0;//<<<<<<<<<<<<<<<<<<<缺了对RI清零
                temp=SBUF;
                if(temp=='6')
                        P1=0x00;
        }
        if(TI)
                TI=0;
}

加上对RI清零那句后
在真机上成功控制P1
但在Proteus里仿真依失败

用SCON = 0x50;
取代
REN=1;
SM0=0;
SM1=1;
就成功在Proteus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上对RI清零那句后
在真机上成功控制P1
但在Proteus里仿真依失败
加上RI=0并且把temp=‘6’改成temp=6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把if(temp=='6')改成if(temp==6)

加上楼下的RI=0并且改成这个就行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