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TMEGA8A单片机烧录的奇怪问题

楼主(2022-02-19):
我师兄送了我一片AVR单片机,型号是ATmega8A。我想用Arduino的开发环境来自制一块简配版Arduino UNO。在面包板上已经成功点灯。烧录BOOL是Arduino IDE自带的,选项是在开发板-Arduino NG or older;控制器选项是ATmega8,编程器为Arduino as ISP,再点击烧录引导程序,可以成功把引导程序烧录进芯片。使用Arduino UNO板“以编程器上传”这种方法也可以烧录进其它程序;但是,我把UNO板子去掉,换成CH343串口模块(接线为RX-TX,TX-RX,DTR-100nf电容-RST),同时把编程器不管是Arduino as ISP或者是AVRISP mkll 时,现象是编译可以通过,一直显示“上传...”接着3min左右就会失败。
  接着我把芯片换成ATmega328P,接线不变,开发板换成Arduino UNO,编程器选择AVRISP mkll,再点击上传即可正常将程序上传给芯片。
  我的问题是:1.可以用串口芯片给ATmega8A上传程序吗?
                     2.如果可以,应该怎么操作
                     3.我的操作有哪里不对的。
以下是图片了,还请大佬指教!在此表示感谢!

ATmega8A最小系统

ATmega8A最小系统

配置烧录

配置烧录

错误信息

错误信息

网友A: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有3个建议。
AVR单片机熔丝位配置:atmega8/16/32.....这些芯片最大的差别就是内存,bootloader大小和存储的位置是不同的。包括晶振,加密位,isp下载等都需要配置熔丝位。串口下载是需要bootloader支持的。对于新的片子重新烧写熔丝位是非常重要的。

其次我认为IDE那个烧录引导程序可能与芯片不对应。具体详见IDE/文件/首选项(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Arduino15)packages。

串口下载有一步是需要复位芯片的,需要pc与串口芯片配合。DTR,CTS是串口芯片的一组输出信号,请检查是否正确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有3个建议。
AVR单片机熔丝位配置:atmega8/16/32.....这些芯片最大的差别就是内存, ...

您好!首先感谢您的解答。再您给的几个建议后我尝试了自己用USBavr下载器自己写入熔丝位和引导程序。(坑人的是店家给的下载器驱动文件不兼容win 10,我用win 7系统搞的)发现问题并没有解决。我认为您说的关于引导程序有问题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估计是官方给的引导中没有包括串口下载程序,只能用ISP下载方式来进行下载。

网友B:
应该说是 微软扔掉 XP 着力推广 Win10 但它给人的体验不及 Win7 棒。系统的不成熟逼着人走不少弯路

网友C:
我刚刚用328p给uno烧录,没有遇到问题,你这个问题我去Google了一下,有说是熔丝位设置问题的,个人感觉用isp的下载方式最好

网友D:
你必须设置正确的熔丝时钟,还有熔丝允许自身编程自己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目前问题已经排除,可以使用CH343串口给ATmega8A烧录程序了。大家的回复主要是关于熔丝位的设置,我用USBavr下载器和智峰软件检查了熔丝位是正常的,引导程序也没有问题,问题是出在Arduino IDE自带的Arduino NG or older中的引导程序。这个引导只兼容使用ISP方式下载,不兼容使用串口下载。这个就是问题所在了。解决办法是用另一个引导程序:可以在Arduino IDE开发板管理器搜索“Minicore”下载新的开发板,再进行烧录引导程序后即可通过串口芯片给我的ATmega8A下载程序了

楼主:
这是现场图片,请看

绿色指示电源,黄色是Blink

绿色指示电源,黄色是Blink

连接串口模块

连接串口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