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显示DS302数字时钟,但是显示出来都是问号?

楼主(2022-02-19):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单片机是89c51RC,屏幕是带字库12864,ds1302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SB = P2 ^ 4;
sbit SCLK = P2 ^ 5;
sbit SID = P2 ^ 6;

sbit clk=P1^0;
sbit io=P1^1;
sbit ce=P1^2;

uchar add_write[]={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add_read[]={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tim0[]={20,1,4,13,9,10,26};//年、星期、月、日、时、分秒

uchar tim_bcd[7];//保存读出的时间日期
uchar tim[14];//保存分解开的十位、个位

//将8位二进制数逐位写入
void LCD_sendbyte(uchar dat);
//写入命令
void LCD_write_com(uchar com);
//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uchar dat);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LCD屏幕地址定位
void LCD_Setaddress(uchar x, uchar y);
//LCD显示字符数组(文字)
void LCD_Putstring( uchar x, uchar y, uchar *pData );

void display_1302();
void write_1302_8(uchar dat);
void write_1302_byte(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read_1302_byte(uchar add);
void ds1302_initial();
void read_1302time();

void Delayms(uint n)                 //延时时间为 1ms * x 晶振是11.0592M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n; i > 0; i--)
                for (j = 110; j > 0; j--);
}

//将8位二进制数逐位写入
void LCD_sendbyte(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 (i = 0; i < 8; i++) {
                SCLK = 0;
                if (dat & 0x80)
                        SID = 1;
                else
                        SID = 0;
                SCLK = 1;
                dat = dat << 1;     //左移一位
        }
}

//写入命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_sendbyte(0xf8);          //送入5个连续的“1“,启动一个周期,11111,RW(0),RS(0),0
        LCD_sendbyte(0xf0 & com);    //取高四位,数据分两次传送,每个字节的内容被送入两个字节,高四位放在第一个字节的高四位
        LCD_sendbyte(0xf0 & (com << 4)); //低四位放在第二个字节的高四位
        Delayms(1);                   //串行不支持读操作,不可检测忙操作,这里用延时替代
}

//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sendbyte(0xfa);
        LCD_sendbyte(0xf0 & dat);
        LCD_sendbyte(0xf0 & (dat << 4));
        Delayms(1);
}

//LCD初始化
void initial_12864() {
        write_com(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
        write_com(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屏幕,把DDRAM位址计数器调整为00H
        Delayms(1);            //清屏操作时间较长1.6ms 因此加此延时
        write_com(0x02);    //清DDRAM位址归位,此处貌似与清屏重复
        write_com(0x06);    //设定光标右移,整体显示不移动
}

//LCD屏幕地址定位
void LCD_Setaddress(uchar x, uchar y) { //地址从第1行第1列开始不从0开始(y)
        unsigned char addr;
        switch (x) {
                case 1:
                        addr = 0x80 + y - 1;
                        break;
                case 2:
                        addr = 0x90 + y - 1;
                        break;
                case 3:
                        addr = 0x88 + y - 1;
                        break;
                case 4:
                        addr = 0x98 + y - 1;
                        break;
                default :
                        break;
        }
        write_com(addr);   //字符显示开始地址
}

//LCD显示字符数组(文字)
void LCD_Putstring( uchar x, uchar y, uchar *pData ) {
        LCD_Setaddress(x, y);
        while (*pData) {
                write_data( *pData++ );
        }
}

/****************写一个字节*************/
/*************写地址,写数据(方式)**************/

void write_1302_8(uchar dat)
{
        uchar i,temp ;
        for(i=0; i<8; i++)
        {
                clk = 0;//时钟信号为低时,数据才能改变,同时为出现上升沿做准备
                temp  = dat&0x01;//取出最低位
                if(temp )
                        io =1;//如果这一位为1,io拉高
                else
                        io=0;//如果这一位为0,io拉低
                clk = 1;//出现上升沿,1302读数据
                dat=dat>>1;//为送出下一位做准备

        }
}

/*****************写操作******************/
/*************写地址,写数据(目的)**************/

void write_1302_byte(uchar add,uchar dat)
{
        ce =0;//不进行操作时拉低
        clk = 0;//时钟线开始前为低
        ce =1;//拉高启动一次写操作过程
        write_1302_8(add );//送地址字节
        write_1302_8(dat );//送数据字节
        ce =0;//一次写操作的结束
}

/*****************读操作*************/
/*************写地址,读数据(sclk)**************/

uchar read_1302_byte(uchar add)
{
        uchar i,value;
        ce =0;
        clk =0;
        ce =1;//开始一次读操作
        write_1302_8(add );//送地址字节
        for(i=0; i<8; i++)
        {
                clk =0;//读数据时下降沿有效
                value =value >>1;//将上一次保存的数据移到次高位
                if(io)//若检测为1
                        value =value|0x80;//将1放到最高位
                clk =1;//接受完一位后将时钟线拉高,为再次出现下降沿做准备

        }
        ce =0;//结束一次读操作过程
        return value ;//将读取的1字节数据传递出去
}

/***************初始化**************/
/**********时间、日期的初始值设置**********/

void ds1302_initial()
{
        uchar i,temp;
        for(i=0; i<7; i++)//给寄存器赋初值之前,将日期、时间转换为BCD码
        {
                temp = tim0[i]/10;//取十位
                tim0[i]=temp*16+tim0[i]%10;//bcd 码
        }

        write_1302_byte(0x8e,0x00);//给寄存器设置初始值之前,需要去掉写保护

        for(i=0; i<7; i++)//每次循环给一个寄存器赋初值
        {
                write_1302_byte(add_write[i],tim0[i]);
        }

        write_1302_byte(0x8e,0x80);//给寄存器设置初始值后,需要加上写保护

}

/***************读取时间并进行转换*************/

void read_1302time()
{
        uchar i;
        for(i=0; i<7; i++)//每次循环读一个寄存器内容,保存到tim_bcd[]数组中
        {
                tim_bcd[i]=read_1302_byte(add_read[i]);
        }

        for(i=0; i<7; i++)//将读出的日期、时间分解为十位和个位
        {
                tim[2*i]=tim_bcd[i]/16;
                tim[2*i+1]=tim_bcd[i]%16;
        }
}

void Int_232()        //2323?ê??ˉ
{
  TMOD=0x2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TI=0;
}

void TX(uchar TX_char)//′??ú·¢?íêy?Y
{
  SBUF=TX_char;
  while(!TI);
  TI=0;
}

void TXT()//′??ú·¢?í??êy?Y
{
                        uchar i;
                        for(i=0;i<13;i++)
                         {
                                 TX(tim[i]);

                         }
}

/***************显示日期和时间**************/

void display_1302()
{
        //Int_232();

        LCD_Setaddress(1,1);
        write_data(0x30+tim[0]);//年
        write_data(0x30+tim[1]);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tim[4]);//月
        write_data(0x30+tim[5]);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tim[6]);//日
        write_data(0x30+tim[7]);
        write_data(' ');
        write_data(0x30+tim[2]);//周
        write_data(0x30+tim[3]);

        LCD_Setaddress(2,1);
        write_data(0x30+tim[8]);
        write_data(0x30+tim[9]);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tim[10]);
        write_data(0x30+tim[11]);
        write_data(':');
        write_data(0x30+tim[12]);
        write_data(0x30+tim[13]);
//        TXT();
}

void main()
{
        initial_12864();
        ds1302_initial();
        while(1)
        {
                read_1302time();
                display_1302();

        }

}

网友A:
加载字库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载字库的问题吧

但是?之间的“-”和“:”都是正常显示

楼主:
已确认,找到问题了,是我1302坏了,板上一个坏了,备用的一个也坏了,刚才试第三个的时候突然就好了,运气背到家了

网友B:
这个什么板那么多短接帽?还数码管、LCD 同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