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程序求助

楼主(2022-02-19):
       刚学定时器和串口,项目要求是 按下key1之后led灯亮5s后熄灭(定时器定时),然后串口接收到6的时候led灯全部亮,然后按下key2之后让前面亮起来的led灯熄灭,并且向串口发送 “Hello World!”。  这三部分每一部分单独拿出来当作一个小程序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三部分合起来写成一个程序就出现问题了。             我写的这个程序运行之后,第一部分按下key1之后led灯亮五秒钟熄灭没任何问题; 第二部分串口接收到6的时候led灯也可以全亮,但是亮一段时间之后就会自动熄灭,按照要求应该是不让他熄灭的;第三部分是按下key2之后第二部分亮起来的led灯可以正常熄灭,但是不会向串口发送“Hello World!”。
       请帮我看一下是哪里有问题。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z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z>0)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z--;
        }
}

void timer0Init()  //50ms
{
        TR0=1;
        TMOD|=0X01;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
void UARTInit()
{
        EA=1;
        ES=1;
        REN=1;
        SM0=0; SM1=1;
        TR1=1;//打开定时器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sec;

        while(1)
        {
                UARTInit();
                if(key1==0)
                {
                        delay(20); //消抖
                        if(key1==0)
                                while(!key1) ;//松手检测
                        P1=0x00;
                        timer0Init();
                }
                if(TF0==1)
                {
                        TF0=0;
                        msec++;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if(msec==100)
                        {
                                P1=0XFF;
                                TR0=0;
                        }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while(!key2) ;
                        P1=0xff;
                        TI=1;
                        printf("Hello World!\n");
                        while(!TI) ;
                        TI=0;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unsigned char temp;
        if(RI)
        {
                RI=0;
                temp=SBUF;
                if(temp==6)
                        P1=0x00;
        }
        if(TI)
                TI=0;
}

网友A:
按你描述的要求看程序,delay()没有用到,所以是多余的,timer0Init()也没有用用到,而在主程序里有TR0=1,所以定时不准。建议定时器用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描述的要求看程序,delay()没有用到,所以是多余的,timer0Init()也没有用用到,而在主程序里有TR0=1, ...

这个定时是准的,就是5s,不过第二部分串口接收到6应该让led灯一直亮着的,但是这个亮一会儿他会熄灭,并不是定时不准

网友B:
真机实测
串口传6没有楼主说的自动关灯现像
KEY2如楼主所说不能传回Hello world
但按代码分析
分开写也没可能传回Hello worl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机实测
串口传6没有楼主说的自动关灯现像
KEY2如楼主所说不能传回Hello world

但是我这个单片机确实是会自动关灯..我等用我师兄的试试。key2向串口发送 hello world 的那一部分能改一下让它能发送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定时是准的,就是5s,不过第二部分串口接收到6应该让led灯一直亮着的,但是这个亮一会儿他会熄灭,并 ...

串口接收到的6是是字符,对应的ascii码值是0x36;如果你要判断应该用temp=='6';或者temp==0x36。

网友D: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z)//z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j;
        while(z--)
        {
                _nop_();
                i = 2;
                j = 199;
                do
                {
                        while (--j);
                } while (--i);
        }
}

void timer0Init()  //50ms
{
        TMOD|=0X01;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TF0=0;
        TR0=0;
}

void UARTInit()
{
        EA=1;
        ES=1;
        REN=1;
        SM0=0; SM1=1;
        TR1=1;//打开定时器1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TI);
        TI = 0;
}

void Send_string(unsigned char *p)
{
        while(*p)
        {
                Send_byte(*p++);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sec;
        delay(10);
        timer0Init();
        UARTInit();
        while(1)
        {
                if(TF0==1)
                {
                        TF0=0;
                        TH0=(65535-46082)/256;
                        TL0=(65535-46082)%256;
                        msec++;
                        if(msec==100)
                        {
                                msec=0;
                                P1=0XFF;
                                TR0=0;
                        }
                }
                if(key1==0)
                {
                        delay(20); //消抖
                        if(key1==0)
                        {
                                P1=0x00;
                                TR0=1;
                                while(!key1);//松手检测
                        }
                }
                if(key2==0)
                {
                        delay(20);
                        if(key2==0)
                        {
                                P1=0xff;
                                TR0=0;
                                TF0=0;
                                Send_string("Hello World!\n");
                                while(!key2);
                        }
                }
        }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if(SBUF==6)
                        P1=0x00;
        }
}

楼主:
我刚试了,按下key2还是不能发送Hello World

网友E:
P3.0 P3.1不是串口吗?你用它做了按键?

网友B:
引用 网友E:
P3.0 P3.1不是串口吗?你用它做了按键?

原来如此
大意了
难怪仿真时没问题
我按仿真习惯把他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