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微孔雾化片驱动,开启PWM即短路问题 附程序电路

楼主:
大家好,最近需要用到一个雾化片驱动用来加湿,给这种雾化片通过108kHz的PWM波,雾化片就会起振,震碎水滴,实现喷雾效果。目前用 STC8GK08 的PCA 模块来产生一个PWM波,占空比50%,按键单击后开启PWM,但是  问题是只要一开启,立马就短路了,目前因为手头没有示波器,没法看波形。电路图几乎是和买到的产品一致,PWM经过电容后,除去直流分量,在加给MOS,MOS开关产生的波送给三脚电感,相当于自耦变压器用来升压,升压后在交给雾化片,电路下方是一个取样电阻。电路是没有问题的,把买的板子上单片机输出的波形送给这个电路是可以工作的。程序上是用定时器0的溢出率送给PCA模块,选择6位PWM,计算后大概是 111kHz,目前就是这些情况,开启PWM即短路 ,请大家帮帮忙,不胜感激!

void Timer0Init(void)                //0.14微秒@35MHz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65536-65531)/35000000 = 0.14us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        INTCLKO = 0x01;                             //使能时钟输出,保留意见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Pwm_Init(void)
{
        P1M1 &= 0xfe;//P1.0设置为推挽输出
        P1M0 |= 0x01;

        CCON = 0x00;
        CMOD = 0x04;                                //PCA时钟为定时器T0的溢出脉冲

        CL = 0x00;
        CH = 0x00;

        CCAPM1 = 0x42;                              //PCA模块1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1 = 0x80;                            //PCA模块1输出6位PWM  P1.0
        CCAP1L = 0x20;                              //PWM占空比为50%[(40H-20H)/40H]
        CCAP1H = 0x20;

  CR = 0;                                     //默认上电关闭PCA计时器
}

        while(1)
        {
                if(SW1 == 0)
                {
                        delay_ms(10);
                        if(SW1 == 0)
                        {
                                CR = !CR;             //反转控制位,启动/关闭PCA计时器
                        }
                }
        }

网友A(2022-02-19):
问题:占空比不要超过50%
详情:电感可选用0.15元的专用贴片电感,感量选25比800,芯片写108Khz的方波,占空比调百分之33一35,  这样雾量适中, 如想雾猛,不怕电流大烧MOS管和发烫,就可写到百分之40到45,千万别写到百分之50,不是烧板就是击穿雾化片。

网友B:
占空比减小一半试试

网友C(2022-06-13):
引用 网友A:
问题:占空比不要超过50%
详情:电感可选用0.15元的专用贴片电感,感量选25比800,芯片写108Khz的方波,占 ...

时间点久了雾化片容易生锈具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时间点久了雾化片容易生锈具体是什么原因吗?

用的不是纯净水,阳极电解导致吧,

网友E:
MOS管你用的是什么型号 建议用NCE6003Y

网友E:
应该是你的MOS管选型问题,我之前用2302也是烧管子 ,换了NCE6003Y ,就好了

网友F:
雾发生器电阻太低,因此高占空比会导致相当于短路的大电流。

网友G:
一直用3400

网友G:
楼主你这时钟频繁这里没看懂      TL0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65536-65531)/35000000 = 0.14us         TH0 = 0xFF;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网友G(2022-08-30):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FB;                        //设置定时初始值  (65536-65531)/35000000 = 0.14us*73=10.22
        CMOD = 0x04;                                //PCA时钟为定时器T0的溢出脉冲
      计算后大概是 111kHz 我怎么算不对1/111 000=0.0000090 怎么得到

网友H(2023-04-01):
占空比为%23可以吗

网友H:
CUR_V是什么意思

网友I(2024-01-29):
老哥,这种产品你们用 STC8GK08 不亏本吗?我们都是用1毛钱的8脚OTP。另外烧MOS主要原因是你们少了吸收电容来保护3400这种低耐压MOS。如果不加吸收电容要选择高耐压MOS,比如楼上提到的6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