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霸轻触按键开关XZS26H/XZS25C/SZS25K1电源板主控器维修过程

楼主:
老家一台浴霸轻触按键开关上电无亮光,猜想可能控制电源出现问题。本想省事买一块板子替换一下,发现板子居然要一百多大洋。于是决定自己维修一下。
拆下量发现整流部分无问题,低压没有输出。在某一个宝买芯片DK112一只,1.9元2只包邮,搞定。

网友A(2022-02-20):
看这板子,挺高档的。

网友B(2022-07-25):
     看起来高档,其实也可能是加工厂做的。代工的。大厂只赞钱了。不生产。

网友C:
和继电器也没隔离嘛

网友D(2022-12-15):
拆一个浴霸,控制开关像是专用的?接通电源后各按键才管用?就是电源开关坏了,只好短路不用它了,面板打孔另接一钮子开关,

网友E(2023-11-24):
轻触开关和主控制板是有线连接的吗?开关这边只是弱电?

网友F:
可能是电容衰竭或电压不稳造成该芯片损坏。
取下电容测试实际容量,误差较大的需要更换。

网友C:
晚上都不知 按键在哪,我的直接换成机械的开关了

网友G:
线控的;要预埋好多回路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