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定义亮度的PWM调光LED灯制作 附pic单片机源程序

楼主(2022-02-20):
一直想打造一个自己的调光台灯,于是动手焊接硬件,编写自己的单片程序,经过调试初步达到要求,没有条件打板,自己用万能板焊接的电路,用来控制12V的长条LED实际效果还行!
主要功能:
1、  关机时短按一次开灯,亮度为关机时的档位,开机时长按三秒关灯,关灯时为渐灭灯的效果;
2、  开机时单按为亮度档位切换,分为1,2,3档;
3、  开机时连按三次按键,可进入当前档位的亮度PWM值设定,此时led闪烁,单击按键为亮度增加,双击按键为亮度减小,长按则快速增加亮度(类似呼吸灯的效果),再次三击为保存PWM值退出亮度设置;
4、  可以分别对三个档位的PWM亮度值进行设定,以适合不同的LED组合;
5、  增加了7805稳压,输入电压为6~30V;
6、  TIP31加散热片后电子负载测试电流800mA有微热,基本可满足常用台灯的要求;

焊接完成的图片:
线路图:
测试效果:

如下程序主要体现为PWM调光的部分,按键功能部分请参考我的另一个贴子:
PIC单片机单个按键实现多功能:长按、短按次数识别程序

    PWM程序部分:
    #include<pic.h>
    //PIC16F690 PWM三档自定议台灯
    voidmain(void)

    {
         IRQ_init();
         port_init();
         RC4            =0;
         pwm_cnt     =0;
         CCPR1        =pwm_hz+5;  //开机的瞬间LED输出最大亮,设为65可以改善为开机即为程序默认亮度级
         dan            =1;

        pwm_1=    eeprom_read(0x01); if(pwm_1>pwm_hz+5 ||pwm_1 <0) pwm_1 = 115;
        pwm_2=    eeprom_read(0x02); if(pwm_2>pwm_hz+5 ||pwm_2 <0) pwm_2 = 60;
        pwm_3=    eeprom_read(0x03); if(pwm_3>pwm_hz+5 ||pwm_3 <0) pwm_3 = 10;
        dan =     eeprom_read(0x04);if(dan> 3 ||dan <1) dan = 1;

    while(1)
    {
          key_scan();    //对应按次处理
         write_eeprom();
    }
    }

    ////////////////////////////////////////////////////////////////
    voidinterrupt init1(void)
    {
    /***用TIMER0中断作的24H计时程序***/
        if(T0IF)
        {
      TMR0=61;
      T0IF=0;
           ss_2++;if(ss_2>5){ss_2=0;}   //1/4秒 2500ms
           ss_4++;if(ss_4>80){ss_4=0;}  //1/2秒 5000ms
       ss++;if(ss>80) s_led=1;
      if(ss>=160){s_led=0;
                ss=0;
                s++;
                if(s>=60) {
                         s=0;
                         m++;
                  if(m>=60){
                                  m=0;
                                  h++;
                                  if(h>=24)h=0;}
                         }
                      }
    /***用TIMER0中断作的24H计时程序***/

    /******设置时的快亮度加效果******/
    if(set_mode==1)
    {
                if(key_long_flag&&sw1==0)
                {
                if(ss_2==0) CCPR1++;
                if(CCPR1>pwm_hz+5)CCPR1=0;

                } elseif(sw1==1&&key_long_flag) {key_long_flag=0;save_flag=1;}
    }
    /******设置时的快亮度加效果******/

    /**********关机渐灭控制**********/

            if(on_flag){//if(CCPR1>50&&CCPR1<64){if(s%6==0){CCPR1++;}}
                        if(CCPR1<pwm_hz+5){if(ss_2==0){CCPR1++;}
                        }
    /**********关机渐灭控制**********/

       }

         }

    //////////////////////////////////////////////////////////////

    //**************************************//
    //Write eeprom
    //**************************************//
    void write_eeprom()
    {
      if(save_flag)
       {
                        if(dan==1){pwm_1=CCPR1;}
               else if(dan==2){pwm_2=CCPR1;}
               else if(dan==3){pwm_3=CCPR1;}
       eeprom_write(0x01,pwm_1);
       eeprom_write(0x02,pwm_2);
       eeprom_write(0x03,pwm_3);
       eeprom_write(0x04,dan  );
        delay_ms(1);
        save_flag=0;

       }
    }
    //**************************************//

    //////长短按键处理end///////

    void key_scan()
    {
       push_scan();

       //----开关机键处理-----//
      if(set_mode==0){
       se_flag=key_long_flag; key_long_flag=0; //长按开关机键
      if((yao_se_flag||se_flag)&&on_lock_flag==0)
      {
         //////////关机前先灭下灯
          CCPR1=pwm_hz+5;delay_ms(30);

          if(dan==1)CCPR1=pwm_1;
          else if(dan==2)CCPR1=pwm_2;
          else if(dan==3)CCPR1=pwm_3;
            on_flag=~on_flag;
          on_lock_flag=1;
              se_flag=0;
              yao_se_flag=0;
      }else if(se_flag==0&&on_lock_flag==1) on_lock_flag=0;
    }
    //---------------------//

    if(on_flag)//关机状态下
    {
    set_mode=0;
    if(key_num==1) { up_flag=1;key_num=0;}   //单击加键识别
    //关机状态单按即开机
    if(up_flag)
    {
    up_flag=0;
    //dn_flag=0;
    on_flag=0;
    }
    }

    //---------------------//
    else if(on_flag==0)  //开机状态下 进下如下按键操作
    {
       if(key_num==1) { up_flag=1;key_num=0;}   //单击加键识别
       if(key_num==2) { dn_flag=1;key_num=0;}   //双击减键识别
       if(key_num==3) {thr_flag=1;key_num=0;}   //三击设置识别
       //---------------------//
       //三按在正常工作模式与设置模式切换
        if((yao_thr_flag||thr_flag)&&set_sw_flag==0/*&&dismode==0*/)
        {
          set_mode++;
          if(set_mode>1)set_mode=0;
          set_sw_flag=1;
          thr_flag=0;yao_thr_flag=0;
          } else if(thr_flag==0&&set_sw_flag==1) set_sw_flag=0;
       //---------------------//

       //---------------------//

       if(set_mode==0)//档位加处理
       {
          if((yao_dn_flag||yao_up_flag||up_flag||dn_flag)&&short_temp_flag==0)
          {
          dan++;
          if(dan>3)dan=1;
          short_temp_flag=1;
          up_flag=0;
          dn_flag=0;
          yao_up_flag=0;
          yao_dn_flag=0;
          save_flag=1;

         } else {if(up_flag==0&&short_temp_flag==1) short_temp_flag=0;}

                   if(dan==1) CCPR1=pwm_1;
                else if(dan==2)CCPR1=pwm_2;
                else if(dan==3)CCPR1=pwm_3;

       }
        //---------------------//

        //---------------------//
       else if(set_mode==1)//设置各档位的PWM值
       {

            if(up_flag||yao_up_flag)
                {
                CCPR1++;
                up_flag=0;
                yao_up_flag=0;
                if(CCPR1>pwm_hz+5)CCPR1=0;
                save_flag=1;
                }
              if(dn_flag||yao_dn_flag)
                {
                CCPR1--;
                dn_flag=0;
                yao_dn_flag=0;
                if(CCPR1<1)CCPR1=pwm_hz+5;
                save_flag=1;
                }

       else{if(s_led){
                     pwm_stop=0;
                     if(dan==1){pwm_1=CCPR1;}
               else if(dan==2){pwm_2=CCPR1;}
               else if(dan==3){pwm_3=CCPR1;}
             }

       else if(key_long_flag==0){pwm_stop=1;}SCR_OUT=0;}
       }

       //---------------------//

    }
      /////////////////////

    }

    void port_init(void)
    {

       TRISA=0b00010100; //RA0,1为PWM设置键
       TRISB=0x01;       //RBO为中断输入
       TRISC=0b00000000;

       ANSEL=0b00000000;
       ANSELH=0X00;

       PORTA=0X00;
       PORTB=0X00;
       PORTC=0X00;

    }
    ///////////////////////////

//------------------------------------------------------------------------------------------------------------   void IRQ_init(void)//定时A和外部中断1初始化   {   GIE=0;      //关总中断   //RBIE=0;     //RB口电平变化中断禁止   //---------CPU频率配置-------  //IRCF<2:0>:内部振荡器频率选择位  IRCF2= 1 ;  IRCF1= 1 ;  IRCF0= 1 ;   //000 = 31 kHz  //001 = 125 kHz  //010 = 250 kHz  //011 = 500 kHz  //100 = 1 MHz  //101 = 2 MHz  //110 = 4 MHz (缺省值)  //111 = 8 MHz   RABPU=0; //AB口上拉起动  WPUA0=1;  WPUA1=1;  //WPUA4=1;  //WPUA5=1;  WPUA2=1;   //-------定时器time0的配置-----  T0IF=0;     //清中断标志  T0IE=1;     //允许Time0中断    TMR0=61;    //256-61    T0CS=0;     //Time0选择内部时钟  T0SE=0;     //外部电平低至高变化递增  PSA =0;     //预分频给Time0  PS2 =1;     //111为1:256分频   PS1 =0;  PS0 =1;  //PS<2:0>:预分频器比选择位  //000 1 : 2  //001 1 : 4  //010 1 : 8  //011 1 : 16  //100 1 : 32  //101 1 : 64  //110 1 : 128  //111 1 : 256 //----------------------------  PEIE=1; //允许外围中断   GIE=1; //开总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