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轮式管理机器人设计的一些探讨

楼主(2022-02-20):
说是探讨,其实更多是请教。
小弟的项目是《设计轮式管理机器人》
但因为更多经验在画PCB上,所以猛画板子
结果一看物料贵的离谱,直接网上买辆小车都只要500而我自己焊要800!
于是设计轮式机器人已经算完成一半
但是管理这一块,导师的意见是做一些联动
①是手机和蓝牙模块联动,手机直接能控制小车(这个卖家已经给了app,如果实在没时间做,可以不要脸的直接用现成app)
但是还是希望各位大佬推荐一好上手的方式或工具,哪怕只是简单的几个手机上的按钮控制小车前进后退就可以了
②是蓝牙和蓝牙之间的联动。比如我小车跑到另一个带蓝牙模块的灯泡旁,灯泡就会自动亮这样
这个该怎么做比较方便呢,现在小车上现有的蓝牙模块是BT04。恳请各位大佬赐教,这个非常关键
③是买了个openmv的摄像头,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上手,下个软件就可以用,但是能否把数据传到手机上。不知道有大佬用过没,能否赐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通讯方面我实在薄弱,谢谢大佬的推荐!
其实我昨天有个想法,蓝牙小车到目标点后再通过手机输入at指 ...

4.0以上,有主从模式的蓝牙模块,在主模式下本身可以带两台设备,但我没在串口上用过。另外,你想用蓝牙遥控发AT指令变主模式,不可能,只有未连接情况,才能通过AT改主从模式。我觉得RDM6300对你最大好处是灯泡端代码变动小,它收到信息,是以串口形式发key的ASCII码,你原来也是读蓝牙串口嘛,只要改改判断值就行了。如果嫌控制困难,你多买几个KEY,放到车各个边上。其实5cm不算近了,你用车抓乒乓球,比这个难多了。

网友A:
1、最简单的是手机“蓝牙串口”app+arduino版子,不知道你准备用什么单片机。2、蓝牙是点对点的连接,你是要单独留个蓝牙跟灯泡联动吗?肯定能做,查询蓝牙连接已建立就亮灯呗,问题是你仅仅是想把蓝牙当成了信标,而蓝牙设备本身不过是个通信通道,你没法知道两者的距离,应该用个无线电信标。3、当然能,难点在你怎么整合这些设备完成指定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最简单的是手机“蓝牙串口”app+arduino版子,不知道你准备用什么单片机。2、蓝牙是点对点的连接,你是要 ...

感谢!
单片机用的是stm32的板子
就是希望用手机控制小车,跑到另一个也带有蓝牙的灯泡附近时,灯泡就亮这个样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
单片机用的是stm32的板子
就是希望用手机控制小车,跑到另一个也带有蓝牙的灯泡附近时,灯泡就 ...

stm32接蓝牙串口通讯,大把现成程序,你去智能小车论坛看看,我就不说了。
你想用蓝牙做信标,理论可以,在灯的那边用AT指令收索小车蓝牙广播,收到一致的就亮灯,但实际用我觉得不行,因为蓝牙通讯距离10m哦,岂不是离着10m灯就亮了?除非你自制个接收板,检测蓝牙信号强度,或拿铝箔遮挡灯的蓝牙天线,但都不太靠谱。
按你现有条件,建议你使用RFID模块,车把key送到灯的接收器附近。注意按你需要控制的距离选择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接蓝牙串口通讯,大把现成程序,你去智能小车论坛看看,我就不说了。
你想用蓝牙做信标,理论可以 ...

有现成的模块推荐吗,或许是带案例的,因为是小白入门
也算是临时抱佛腿的陋习,不知大佬可有那种现成模块上手就能用的可以推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现成的模块推荐吗,或许是带案例的,因为是小白入门
也算是临时抱佛腿的陋习,不知大佬可有那种 ...

你是说RFID模块吗? 这个要看你离多远点亮来选择,距离远的就贵些。我推荐RDM6300吧,虽然最远才5CM,但它天线是独立于主板的,可以随意放到合适的位置,而且用的是串口通讯,直接替代你的蓝牙串口。还有更便宜的,但用来SPI接口,不知道你熟悉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RFID模块吗? 这个要看你离多远点亮来选择,距离远的就贵些。我推荐RDM6300吧,虽然最远才5CM,但 ...

哈哈通讯方面我实在薄弱,谢谢大佬的推荐!
其实我昨天有个想法,蓝牙小车到目标点后再通过手机输入at指令变成主机,发出信号给小灯的蓝牙让小灯亮。这样就没有距离的考虑的
难点好像在于蓝牙小车的蓝牙变成主机后怎么控制他发指定给小灯的蓝牙
大佬的推荐我准备今天下午先钻研一下再请教,再次感谢!非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以上,有主从模式的蓝牙模块,在主模式下本身可以带两台设备,但我没在串口上用过。另外,你想用蓝牙 ...

谢谢!我着手去尝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