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单片机竞赛抢答器要如何下手? 小白求指导 主要想自己学会

楼主(2022-02-2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需要什么功能。

网友B:
这个论坛有搞这个的,最普通的就是按键,我见过用无线nrf24l01做的,你在本论坛仔细搜搜

网友C:
多个按键统一接到一个中断引脚上,当有任意一个按键按下的时候,产生中断,然后判断是哪个引脚产生的。

网友D:
抢答器都附有倒计时,多路按键及显示按键序号和按键闭合提示音,并定义抢答器电路按键只运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