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4100 125k低频RFID门禁系统 单片机程序设计

楼主(2022-02-20):
中 文 名:EM4100卡存储容量:64bit工作频率:125KHZ读写距离:2-15cm产品名称:EM4100/EM4102卡芯片类型:μEM瑞士微电 EM4100/EM4102擦写寿命:读不限,只读外形尺寸:ISO标准卡/厚卡封装材料:PVC、ABS典型应用:身份识别、考勤系统、门禁系统、财物标识等详细资料:进口瑞士微电子EM4100/4102无线射频芯片,采用先进的芯片封装工艺,可作为非接触卡片应用的优良解决方案。同时提供优惠的印刷服务和适合应用环境的异形卡。可广泛用于身份识别,考勤系统,门禁系统,过程控制

EM4100卡命名的原因是该卡的核心芯片是由EM Microelectronic(瑞士微电)公司生产。

【数据格式】

EM4100存储64bits只读数据,其数据格式如下:
EM4100卡与RFID读卡器的交互过程中,按照以上数据格式循环传输,连续9个1表示一次传输的开始,每组5位中最后一位(P0~P9)是偶校验(每组5位中1的个数为偶数个),在进行数据校验的同时,确保了不会出现连续9个1与传输开始标志冲突。PC0~PC3位列校验位,S0位停止位。

以下为一次传输的数据情况,该卡的生厂商标志位为0x06,卡号为0x001259E3,但是为了便于人们理解,往往将卡号转换和进行一定变化后印刷在卡面上。例如上述卡,首先将低6位的“0x1259E3”转换成十进制“1202659”,再拆分成“0x12”和“0x59E3”分别转换成3位和5位的十进制数“018”和“23011”,因此印刷到卡片上的序列号为:0001202659 018,23011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UART.h"
#include "Buzzer.h"

#define ON  0       //宏定义
#define OFF 1

//--定义全局变量数组--//
unsigned char cdata[]="ID Card number:";
unsigned char pwdata[]={0x30,0x30,0x32,0x34,0x33,0x46,0x30,0x37};  //00 24 3F 07四个字节卡号对应ASCII码
unsigned char ldata[]="00243F07";

unsigned char rdata[12];    //存放接收字节
unsigned int time;

//--位定义--//
//sbit Beep=P2^7;             //蜂鸣器引脚定义
sbit LED1=P2^0;            //LED引脚定义
sbit LED8=P2^7;            //LED引脚定义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_Init();   //初始化LCD液晶屏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LCD_ShowString(1,1,cdata);       //显示标题
        P2=0xFF;
        while(1)
        {
                for(i=0;i<12;i++)   //连续接收12个字节
                {

                        while(!RI);     //等待接收结束
                        rdata[i]=SBUF;  //转存接收数据
                        RI=0;                         //清除标志位

                }
                if((pwdata[0]==rdata[1])&&(pwdata[1]==rdata[2])&&(pwdata[2]==rdata[3])&&(pwdata[3]==rdata[4])&&(pwdata[4]==rdata[5])&&(pwdata[5]==rdata[6])&&(pwdata[6]==rdata[7])&&(pwdata[7]==rdata[8]))
                {                   //对比正确合法卡

            LCD_ShowString(2,1,ldata);       //显示ID卡号
                        LED1=ON;       //LED灯亮
                        LED8=OFF;
                        Buzzer_Time(300);      //蜂鸣器短鸣
                }
                else
                {
                        LCD_ShowString(2,1,"ERR");       //显示ID卡号
                        LED8=ON;
                        LED1=OFF;       //绿灯亮
                        Buzzer_Time(1000);      //蜂鸣器短鸣
                }
        }
}

Keil代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