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的电流和信号问题

楼主(2022-02-21):
搜索了很多资料,千篇一律,没有一个能解答我的疑惑,所以上来问问大佬们

首先是电流问题,2mm的线宽1oz的铜厚,网上说能跑2~2.5A电流,但是没说这个线能承受多大功率呢(就是没说最大多少伏能跑2.5A),这个怎么理解呢

然后就是信号,我现在画的是4层板,因为白嫖立创的不能有盲埋孔,所以直接过孔,导致板子走线面积紧张,都说低速板可以不太注意信号的干扰问题,但是在这个里面怎么才算高速,怎么才算低速呢,spi信号好像最快也有24m,算不算高速?sdc,还有音频信号呢,算不算高速?

算高速的话,中间走线需要注意啥呢,我已经尽量不分割电源和地层了,目前的走线想法是走在电源层,这个样子的话地层的完整性会好一些,这样想对吗,有经验的大佬一定麻烦你和我讲讲呢!!

网友A:
裸导线跟电压无关,市售有绝缘皮的标注只是为安全才会标注。高频/高速只是相对的,想法归想法还是受元器件封装布局走线影响

网友B:
铜皮做成后电阻是固定的,你加不同电压自然会有不同电流,说功率就很难理解了,因为功率还要考虑长度

网友B:
24M算低频信号,走通即可

网友C:
一般定义大于40M频率且这种频率多于二分之三即为高速板。但能说10M不是高频?所以主要还是信号不能受损。至于高频低频要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定义大于40M频率且这种频率多于二分之三即为高速板。但能说10M不是高频?所以主要还是信号不能受损。至 ...

大佬,请问信号受损这个在画图阶段应该如何分析,还是只能等到制版以后再通过实验分析呢?

网友D:
PCB的线宽与电流有关,与电压无关。线距与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皮做成后电阻是固定的,你加不同电压自然会有不同电流,说功率就很难理解了,因为功率还要考虑长度

emmmm,大佬说的我大致明白了,不过有个点大佬没解答清楚,其实我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在多大电压下可以跑到这么大的电流

假设1oz铜皮,0.035um厚度,1mm线能跑1A,这个又是在什么条件下可以达到,温升怎么样,大佬对这方面有过研究吗,或者有推荐的资料可以让我看看吗

在画pcb的时候,pcb板子上的空间寸土寸金,比如电源只要5v1A,那我化1.3mm应该就够了,而不用给太多

网友E:
你算出功率后很自然的就知道电流大小了,这导线不管功率,只管电流大小和绝缘强度(电压大小),如果电压高,铜箔间距要相应加大。至于频率高低,几MHz的都可以引起射频干扰。信号线尽量要短。

网友E:
引用 楼主:
emmmm,大佬说的我大致明白了,不过有个点大佬没解答清楚,其实我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在多大电压下可以跑到 ...

多大电压?这铜皮电阻很小,如果电源内阻足够低,比如质量较好的18650电池,4.2V电压都可以把1毫米宽的铜皮打断。

网友F:
引用 楼主:
emmmm,大佬说的我大致明白了,不过有个点大佬没解答清楚,其实我的意思也可以说是在多大电压下可以跑到 ...

只要电流相同,不管多大电压,这段铜皮上的功率还是一样的啊,用的是I^2*R,跟电压无关。

网友G:
导线是不存在电功率的,不管多大电压,直接接在导线两段都是定义为短路的,你只要不搞航天,在pcb板上基本都是把导线看做0电阻,按这个算,就是0功率,

网友H:
铜皮线看做电阻,
P=IV => IIR(I^2R)
P=功率
I=电流
R=铜皮电阻 (0.0xx) ohm

网友I:
中间走线需要注意啥呢→先看看CPU或是IC規格書有無走線要求,

网友I:
中间走线需要注意啥呢→
24M的频率也不算低了,建议CLK/data要用gnd包起来。
clk/data/其它讯号,因为它们是同一组SPI,可以的话最好走线就走在一起,再用GND包起来。
另外,也去看看SoC或是IC的规格书有无走线注意事项(有总长或是matching/阻抗...等要求?)

网友J:
还是要看铜箔厚度。

网友K:
1.线宽与铜厚是载流的决定因素,但使用环境也是重要影响因素,还会受制造工艺技术影响。所以1oz的铜厚2mm的线宽能够承载的电流上限也只是在一个范围。至于问最大多少伏能跑2.5A就是南辕北辙了。这是线间安全间距的问题。
2.设计PCB中所说的高速电路是一个泛化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限,100M以下基本算不上高速电路。
3.电源层是负片层,要走线就得分割,否则就要改为普通内层画线再覆电源铜。地层当然能不分割尽量不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