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相电机区分首尾

楼主(2022-02-21):
原理如图,不知道为啥,如图。为什么这种情况下i=0

网友A:
若正确则三个相差120度的矢量和为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若正确则三个相差120度的矢量和为零。

哦哦哦,谢谢

网友B:
如果三相负载平衡(相同),则流经三相负载电流的矢量为零,电流表指针不动或者有少许摆动(负载不可能完全相同),如果相序不正确,因为负载严重不平衡,会有大电流流经电流表。这个就跟三相220V供电原理一样,当负载平衡时,总零线电流为零。

网友C:
三相电机和三相电动机是两种设备。线圈首尾不同时产生的电流方向也会不同,作用在电流表上就是指针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