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枚便宜的多通道ADC的MCU

楼主(2022-02-21):
求一枚便宜的MCU,至少要12通道的ADC采集,其他没啥高要求

网友A(2022-11-04):
便宜是相对的!你要说出心里价位才行啊!!

网友B:
一块九的 可以USB仿真USB下载 的STC8H8K64U-45MHz-TSSOP20   12位ADC  15路  DMA
我觉得 性价比无敌了

网友C:
台系的便宜,开发器材贵,500-1000,没有量的话,就用国产的吧

网友D:
DAS1115--16位4通道

网友E:
强烈简易用STC8H3K64S4、STC8H8K64U、STC8A8K64D4等等,我用过做电压采集卡,其12位ADC真的是很好,线性非常好,噪声也低。以前用STM32F103的我也是外接12位ADC做电压采集,其内带的12位ADC噪声和抖动太大了,倒是STC的12位ADC性能真的是好。

网友F:
STG8H4K单片机,15通道12位ADC,价格官方是3.5元,如果不够加一个8通道模拟开关CD4051可以多7个通道=15+7=22通道,再多就用2个单片机。

网友G:
学会查手册很重要。
建议查一些单片机厂商的广告手册。
这样选择性多且靠谱。

网友H(2022-02-23):
专用的adc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地板有增加说明:最好是有16个通道
便宜就是不想增加成本,下载器也是成本之一,如果你的要求只要5个产品, ...

当然,前提是要有量,有量,啥都不是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他的标题就是要便宜,有12通道ADC...其它无要求...难道这颗不便宜???国产替代,我记得最低能到0.3以下...

地板有增加说明:最好是有16个通道
便宜就是不想增加成本,下载器也是成本之一,如果你的要求只要5个产品,那么,这个单片机是不能算是便宜的了
OTP单片机必须要大批量在平摊成本,我只是把你没有说明出来的成本描述出来而已

网友K:
芯圣的HC89S003A 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CMOS 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 位单片机,内部有16K
Bytes FLASH 程序存储器,256Bytes IRAM+768Bytes XRAM,最多18 个双向I/O 口,5 个16 位定时器
/计数器,3 组12 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1 路8 位PWM,2 个UART,1 个SPI,1 个IIC,16 个外部
中断,16+2 路12 位ADC,1 个低压检测模块,四种系统工作模式和多个中断源。
价格在2元多,仿真器在咸鱼买个也就40元。

网友I:
引用 网友J:
1,SN8P2712这个只有12通道的ADC
2,这个是单片机机,下载器400大洋起步
3,这个是OTP单片机,仿真器+仿真IC ...

他的标题就是要便宜,有12通道ADC...其它无要求...难道这颗不便宜???国产替代,我记得最低能到0.3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SN8P2712这个只有12通道的ADC
2,这个是单片机机,下载器400大洋起步
3,这个是OTP单片机,仿真器+仿真IC ...

OTP肯定不行的,买仿真器下载器我还不如去找STM32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字少了发不上来,松翰的SN8P2712...要再便宜,找它的国产替代

1,SN8P2712这个只有12通道的ADC
2,这个是单片机机,下载器400大洋起步
3,这个是OTP单片机,仿真器+仿真IC接近500大洋
不知道仿真器能不能下载,如果能下载,这个的开发成本至少是500起
如果能不能下载,开发成本接近1000个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便宜这东西,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觉得stc8g1k08-tssop20,15个通道ADC,价格已经很便宜了,那么你认为呢?

便宜个这东西,就是你了解的产品里面价格便宜的OK了,只要你不把最贵的推荐给我,我都会去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16路ADC的单片机不便宜,暂时没用过,便宜的单片机开发成本高
一般15路ADC的STC单片机可以在5块以下,STC8A8K ...

我只用这个单片机做ADC采样,然后把数据给上位机去做处理,所以想外部通道尽量多,采样速率尽量快的同时兼顾一下价格问题

网友J:
16路ADC的单片机不便宜,暂时没用过,便宜的单片机开发成本高
一般15路ADC的STC单片机可以在5块以下,STC8A8K系列是最有性价比的
不知道你是做什么项目,需要到那么多的ADC

网友I:
字少了发不上来,松翰的SN8P2712...要再便宜,找它的国产替代

楼主:
有16个外部通道的最好

网友L:
便宜这东西,因人而异,比如说,我觉得stc8g1k08-tssop20,15个通道ADC,价格已经很便宜了,那么你认为呢?

网友I:
SN8P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