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330单片机外部中断可以使用P1口吗?

楼主(2022-02-21):
各位大神,C8051F330,交叉开关那边显示T1中断可以使用P1的口,
可是这边配置的时候,只能使用P0的端口。
如果需要使用P1的端口作为外部中断,请问,该如何使用? 需要将P0的端口都跳过之后,再使用P1端口吗?如果是这样的话,IT01CF该如何配置?

网友A:
看手册中,中断入口有哪些就明白了。

网友B:
C8051系列的交叉开关, 是一个、优先权的设置,其实,你是不能直接指定IO的。

以外部中断0 为例, 当你只开了外部中断0的交叉开关,那么,外部中断0的引脚就在P0.0,
如果你开了外部中断0的交叉开关,同时又开了串口0的交叉开关,那么,外部中断0的引脚就在P0.2,
如果你开了外部中断0的交叉开关,同时又开了SPI的交叉开关,那么,外部中断0的引脚就在P0.4,
即只要优先级比外部中断0高的开关打开了,外部中断0的IO就会顺位后移,

所以,如果你要把外部中断 后移到P1.x 引脚,你可以同时打开 串口,SPI, IIC 的交叉开关,那么,外部中断0的位置自然的就被顶到了 P1.0, 如果还要往后,你可以再开CP0, 或者 SYSCLK的开关。当然,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些IO,都被占用了,你无法把他们当普通IO来用了。

得失,自己衡量吧。

网友C:
可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