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语言有符号char和无符号char问题

楼主:
       各位大佬,我是小白,想请教两处问题,希望能帮忙解惑。
       这个程序是一个数码管计数显示,最高位是0就不显示。图上标记的是一个有符号char j。现在是没问题的。我试过用unsigned char j,不过数码管快速闪烁一下就没有其他任何显示了。不知道用char j 为什么是对的。
      然后老师说char j从0溢出后就是-1,下面的条件就不会继续判断了。然后此处也有一个疑问,是不是j从5到0判断只执行一次,以后再也不执行了,还是其他意思呢?请大佬帮忙解答下,谢谢

数码管计数

数码管计数

网友A(2022-02-21):
上面已经定义了,再定义肯定错误

网友B:
因为第55行的for循环用到j>=0;j--
前一步j=1,j>=0,循环继续,j--
下一步j=0,j>=0,循环继续,j--
后一步如果j是无符号,j=255,j>=0,循环继续,j--,死循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因为第55行的for循环用到j>=0;j--
前一步j=1,j>=0,循环继续,j--
下一步j=0,j>=0,循环继续,j--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这样写不是更好吗?for(j=5;j>1;j--)
{
    if(buf[j]==0)
        ledbuff[j]=0xFF;
    else
        ledbuff[j]=ledchar[buf[j]];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样写不是更好吗?for(j=5;j>1;j--)

你好,你这个写法少了个位数,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