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51单片机、C语言、数字电路、模拟电路、STM32的学习顺序?

楼主(2022-02-21):
新手一枚,自学刚接触了一个月的51单片机,买了一些开发板,也用PROTEUS 软件跟着做仿真,觉得涉及到的知识太多了,所以想请教下51单片机、C语言、数字电路、模拟电路、STM32的学习顺序,避免走弯路。谢谢

网友A:
模电,数电,51同时C,STM32

网友B: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51单片机、STM32,由易到难,平行的全面学习

网友C:
数电(能看懂电路) 模电(这个可以靠后点,不要深追)  C语言(学到指针前面,指针对新手比较难)  51单片机   C语言指针 STM32

网友D:
不抓紧时间学习,却来研究先后顺序!!
能研究出来个锤子!!
不管哪个知识,从最简单的入手研究,学习,遇见什么研究什么,学习什么,没有先后之分,
等这个知识量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对这个深刻,真实,专业的认识,这也就是才有了小点的质变。
再继续研究,时间长了,知识丰富了,自然就专业了。
勤能补猪,就是这个道理!
每个专业,能存在是肯定有道理 的,只要研究达到一定水平,自然有你一碗饭吃,
老想瞄准高精尖来研究,本身底子太差,屁用都没有,
安安心心,踏踏实实,把目前的眼光放低点,自己才会有真真正正的一些进步的,

网友E:
STM32放最慢,其余可以同时学

网友F:
5楼说的对,眼高手低是不行的,要脚踏实地

网友G:
人家都问了学习的先后顺序了,还不算脚踏实地的学习?先请教各位大佬学习的难易程度,慢慢过渡不算脚踏实地?

网友H:
C语言 STM32 数字模拟电路 哪里需要学哪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电(能看懂电路) 模电(这个可以靠后点,不要深追)  C语言(学到指针前面,指针对新手比较难)  51单片机   C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抓紧时间学习,却来研究先后顺序!!
能研究出来个锤子!!
不管哪个知识,从最简单的入手研究,学习, ...

就因为底子差,前面学习摸不清头脑,都要学又不知道深浅,所以请教下先后顺序和难易程度。黑暗中的明灯最能指引方向。

网友I: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这三个内容完全不相关,可以平行学习,无所谓先后顺序。51单片机不要学,这种垃圾早就被时代淘汰了。前三个学完以后,最后学习STM32。

网友J:
模电,数电,c,51,32

网友K:
引用 网友D:
不抓紧时间学习,却来研究先后顺序!!
能研究出来个锤子!!
不管哪个知识,从最简单的入手研究,学习, ...

好一个勤能补拙

网友L:
模电、数电、C语言、51单片机、15单片机、STM32单片机

网友M:
分两组同时学习
同时学习数字电路、模拟电路 , 先数字电路了解後,学习使用模拟电路应证.
同时学习C语言、STM32、51单片机、学习C语言後,应用写STM32、51单片机.
基本上全部可同时学习,只是安排自己的时间.

网友N:
模拟电路、数字电路、C语言、51单片机、STM32

网友O:
先学C语言,然后学51,在学的过程中补充模数电的知识。
51学会了,再入手其他的单片机就简单了,毕竟51现在还有市场

网友P:
搞嵌入式软件的话,模电数电不用很深入去研究,懂些基本原理电路即可
建议学习顺序直接先学C语言,然后51单片机,C语言和51单片机可以结合着来一起学,51单片机搞熟了之后,就转学stm32,stm32之后,可以考虑搞带操作系统的,再有精力的话学学linux,系统编程linux驱动之类的,这是后话了。

网友Q:
按自动化或者电气专业的课程顺序,先C语言,然后模电,然后数电,然后单片机,不一定学51的也可以学TI的msp430,然后是STM32

网友R:
C语言,数电,模电,51,stm32

网友S:
数电和模电先学数电,单片机和C语言可以同时进行,然后在学STM32,但是如果打算长远发展建议有空的话去学习一下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