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没有的MCU可以添加仿真吗?

楼主(2022-02-21):
Proteus里面没有的MCU可以添加仿真吗,只知道MCU的引脚信息

网友A:
不能仿真的

网友B: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需要仿真的单片机,需要建立仿真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需要仿真的单片机,需要建立仿真模型。

了解了,谢谢

网友D:
是太复杂了,累死宝宝也难实现。

网友E:
不可以,Proteus中没有对应的MCU,怎么加载keil的.hex文件,怎么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