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的LED为什么不亮呀?

楼主(2022-02-21):
各位大神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如图       我的电源是1.5伏的电池,L1和L2的同名端,分别接电池的正极和LED的正极,当按键按下去的时候,LED没有动作,然后把电源用两节1.5v电池进行串联,在将按键按下LED就会进行闪烁一下,如果把LED的负极接到线圈L2的同名端,电源改成1.5伏,按键按下时led没有动作在按键松手的的一刹那LED会闪一下,我想问的是为什么第一种电路电源非得3伏才能让LED闪烁一下,而 第二种电路电源电压1.5伏就能让LED闪烁一下?这个共模电感是怎么工作的呀?请求赐教!!!!!

网友A:
共模电感可以理解为变压器,供电是电池为直流电源,LED接在次级,肯定不亮,只开关时有振荡才能亮一下

网友B:
第一种接法在通电的瞬间L2的同名端回感应出与电池一样大小的电压,由于LED的导通电压是大于电池电压的,所以一节电池是点不亮LED的,对于第二接法在断电的瞬间L2会产生很高的电压将LED瞬间点亮。你应学习电工基础理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接法在通电的瞬间L2的同名端回感应出与电池一样大小的电压,由于LED的导通电压是大于电池电压的,所 ...

正解!

网友D:
综合楼上说法,接个示波器就看得清楚了

网友E:
闪一下的原因是你的开关频率不够,导致电感饱和了,所以只是导线作用。第二种是由于反向的瞬时高压。这个高压可能还是很大的,有时候还会击穿L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种接法在通电的瞬间L2的同名端回感应出与电池一样大小的电压,由于LED的导通电压是大于电池电压的,所 ...

        大神第二种接法LED能点亮,您能从电流变化,感应电流方向变化,感应电动势变化等方面在指导一下吗?谢谢!!!!

网友F:
如果使用共模电感来作为变压器,则变压器匝比=1:1,变压后的电压比=1:1,而变压器只对交流电进行变换,对直流是隔离的,在开关闭合的瞬间,原边电路中电流从0开始变大,一直到电流恒定。在电流变大的过程中,副边线圈L2的感应电压为电池B1电压,方向为左正右负,当B1电压等于或者大于发光二极管LED1的导通电压(一般为2.7V左右)时,LED1点亮。

当把LED反接时(以下分析,我也不是很确定),在通电瞬间,L2感应电压左正右负,不管B1电压是多少,LED1和L2没有电流通过,LED1不亮,而L1有电流通过,会存储能量;在断电瞬间,L1中的能量需要释放,L1放电有2个回路可以选择,其1为:在KEY1的1脚和2脚间进行高压电火花放电,其2为:遵守电磁感应定律,将能量传递到L2回路进行放电。而能量的流通,一般会选择在容易流通的电路进行,电火花放电的电压需要升高到上千伏,而L2回路放电只有2.7V。L1放电时,电流会减小,而L1本身会阻止电流变小,就会产生右正左负的电压,感应到L2上时,L2的电压也为右正左负,LED1因为反接了,所以也就点亮了。

网友G:
LED灯并了电感,有击穿风险啊

楼主:
多谢各位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使用共模电感来作为变压器,则变压器匝比=1:1,变压后的电压比=1:1,而变压器只对交流电进行变换,对直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使用共模电感来作为变压器,则变压器匝比=1:1,变压后的电压比=1:1,而变压器只对交流电进行变换,对直 ...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H:
是电磁场理论学的不够:
LED接在线圈L2上,只有当L2中产生顺向(顺LED方向)足够的感应电流,才能亮!这就需要有足够的感生电动势。
不说足够,也不说方向,就说感生电动势吧。
要感生电动势,L2 中必须穿过变化的磁场,特别提示:“变化”二字。L2中的磁场,取决于L1中的电流,也即必须有变化的L1电流。
在你的电路中,只在按键按下(电流变大),弹起(电流变小)时刻,电流的变化率最大,按下、与弹起决定电流的方向(你可以将LED掉个头看看,是弹起亮否是按下亮,就明白了)。
为何只是瞬间亮呢?因为感生电动势与磁场的变化率成正比,这里强调“变化率”!按下后的这一段时间(极短),电流从0到最大,变化最大,所以感生电动势最大(充磁),之后L1电流最大了(短路)但不变了(磁场再大也无用),L2就不会有电流产生!弹起:电流从最大到0,变化率也大。同样感生电动势也大,只是方向不同(电压的正负)。这里顺便提一下,变压器交流电才有用,直流电无用。
明白了吗?

网友H:
E=电感*磁场变化率    正比于   L1的电流变化率*L2的圈数
如此,使用电池1.5V时,增加L2的圈数,灯也会亮的。
如果在L1中增加限流措施(串入电阻),你就不必担心LED过流,因为能量被限制了。
快速反复按压按键,LED会获得更多的能量。用电子开关代替按键,再用脉冲驱动,就是直流变压的方法了,如此,驱动一个LED,小意思的啦。

网友I:
第一种电路,当开关按下时,L1与L2通过互感的方式传递能量,会有衰减,3V才能点亮LED灯,第二种电路是由L2产生反向电动势点亮LED灯,产生的反向电动势会高于1.5V,所以在断开瞬间会亮一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第一种电路,当开关按下时,L1与L2通过互感的方式传递能量,会有衰减,3V才能点亮LED灯,第二种电路是由L2 ...

正解,楼上解释正确

网友K:
电压不够,提高一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