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p如何烧写程序?

楼主(2022-02-21):
各位前辈如题,就是说我已经有了源代码 怎么把代码烧写到dsp中呢,就是具体操作步骤(包括自己写的代码应该放在哪)  对于这方面一窍不通  求各位前辈简单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A:
不同的dsp烧写工具不一样,找有关dsp应用手册。

网友B:
步骤一:硬件连接

先将仿真器的JTAG端和DSP连接,然后将USB端和电脑连接,最后给DSP上电。

步骤二:配置

打开CCS6.0.0,进入CCS Edit模式
在Target Configurations窗口中,双击User Defined中的NewTargetConfiguration.ccxml。在Connection下拉列表中选择使用的仿真器型号: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2 USB Emulator或Texas Instruments XDS100v3 USB Emulator。在Board or Device下拉列表中勾选DSP型号,此处选择TMS320F08335。点击Save按钮保存,保存完毕后Save按钮会灰化。设置完毕后关闭该窗口。
三:烧录
在NewTargetConfiguration.ccxml上右键单击 -> Launch Selected Configuration,进入CCS Debug模式。单击Connect Target按钮。单击Load按钮,弹出Load Program窗口,单击Browse,选择要烧写的.out文件,打开,单击OK按钮,开始自动烧写程序

网友C:
看芯片手册中的烧录部分,它会教你的。

网友D:
推荐1、TMS320LF24xx, TMS320LF28xx:    利用CCS里面自带的flash burn插件,很容易烧写。    不必专门编程,只要输入.out文件即可。  2、TMS320C5x    需要自己手工编写BootLoader程序,和烧写flash的程序,有点麻烦。    利用CCS装载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之,写入flash中。  3、TMS320C62xx(除了C6211)    需要自己手工编写BootLoader程序,和烧写flash的程序,非常麻烦。    关于怎样编写C62xx的BootLoader程序,凡是我能找到的国内的文档,都是错误的,纯粹为了骗学位。    利用CCS装载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之,写入flash中。  4、TMS320C64xx(包括C6211)    需要自己手工编写BootLoader程序,和烧写flash的程序,比较麻烦。不过还好,能找到国内的高手请教。    利用CCS装载烧写flash的程序,运行之,写入flash中。